f450机架,pix飞控,飞不起来,求教

楼主(2017-01-15):
给油门起飞,能看到机架明显偏右,直接提油门就直接翻车。请教接下来再怎么调控啊?

网友A:
什么遥控 ?

网友B:
要刷固件,在地面站试好了再搭桨,要显示油门输出一样

网友C:
0。遥控器看一下是不是有舵量没有回中,再检查电机顺序是不是对,桨是不是装错了,然后再试飞
1。不行重刷固件,最好是3.2.1或者3.1.5,各项数据回复默认值
2。四大校准重做,遥控器,油门,加速度计,罗盘
3。上面的都不会做就再看看泡泡老师的视频
4。如果还是不行,哪里买的找卖家,让卖家确定大概是什么原因,是硬件原因就返厂,软件原因再排除

问问题最好把配置写清楚,在附上机器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0。遥控器看一下是不是有舵量没有回中,再检查电机顺序是不是对,桨是不是装错了,然后再试飞
1。不行重刷 ...

帮顶。。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遥控 ?

乐迪at9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刷固件,在地面站试好了再搭桨,要显示油门输出一样

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0。遥控器看一下是不是有舵量没有回中,再检查电机顺序是不是对,桨是不是装错了,然后再试飞
1。不行重刷 ...

这个是机机……

网友D:
换大疆飞控就没有事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大疆飞控就没有事啦

已经买了pix了  下一步考虑买大疆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啊?

你可以问卖家呀,主要是地面站上的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买了pix了  下一步考虑买大疆控!

退了吧,这个就是个坑爹货

网友:
感觉校准有问题,重新做试下!

网友:
电调线接对没有,PIX跟大疆的接线顺序可是不同的哦。

网友A:
兄弟你确定他换了飞控就能正常飞行了吗 ? 有时候一句不着边得话就容易误导别人啊,比如你这句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确定他换了飞控就能正常飞行了吗 ? 有时候一句不着边得话就容易误导别人啊,比如你这句 。

还容易浪费时间浪费金钱

网友:
去看看论坛里的教学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确定他换了飞控就能正常飞行了吗 ? 有时候一句不着边得话就容易误导别人啊,比如你这句 。

建议新手用apm的才是坑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确定他换了飞控就能正常飞行了吗 ? 有时候一句不着边得话就容易误导别人啊,比如你这句 。

用大疆飞控错不了,

网友:
跟帖是尊重作者的一种表现手段,跟贴是一种友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大疆飞控错不了,

你确定他侧翻得原因了吗   万一是桨装反了 电机转向 换飞控不一定解决问题的

网友:
还APM好用,哈哈,谢谢啦!

网友:
校准、电机转向、浆叶正反

网友:
老晋说的很对 不排除硬件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