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电调坏了还是电机坏了

楼主(2017-01-15):
4号路不知道是电机坏了还是电调坏了。把4号电机换到2号就好的换回4号就不行了。转速上不去。装上浆油门推到最高4号电机就停了。推一半不停但是转速跟别的不一样的。不知道哪里坏了。

网友:
把4路弄到2路上大油门试试。

网友:
果断电调坏了,换电调吧

网友:
感觉是电调管子烧坏了。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把电机换个位置试下,能正常运转就是电调坏了,不能就是电机坏了!

网友:
应该是电调的问题,你可以把电调调换到其他线路试试

网友:
先软后硬  你先看看你的油门行程有没有问题
确定一组正常工作的电机电调  替换觉得有问题的设备测试 看看到底是电调问题还是电机问题

我觉得要么是你的电调行程问题 要么是你的电调真的有问题  电梯出问题的概率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