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3有刷飞控装好驱动但是串口连接失败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7-01-15):
请教F3有刷飞控装好驱动但是串口连接失败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还是驱动的问题,我也遇到过,仔细检查下驱动吧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moz8.com/thread-80852-1-1.html

大哥,我这个还是不行,明天找你qq问问可以吗?

网友:
驱动没装上

楼主:
你好,请问这样子是驱动没装上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这样子是驱动没装上吗?

把那个端口的驱动卸载掉,再重装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