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爽飞。

楼主(2017-01-15):
从入门都飞高飞远真不容易,装fpv终于领会了。也就那么回事,玩明白了就可以放放了。

网友:
多轴入门门槛其实不高

网友:
恭喜你初步成功了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
曾经的自己啊

网友:
看样子要退魔了,哈哈哈

网友:
一滴一滴一滴一滴

网友:
不错哦 今天我带我朋友去飞 很巴适

网友A:
今天装机一天,头脑一片空白,忘了检查电机正反转,就去试飞,结果日了狗,加油门侧翻桨炸了一个。

网友:
你们都用大疆飞控?

楼主:
楼上必定老司机,我们新手可是一检再查。多轴起飞别学固机猛加油,调好了小油门轻离地很稳的!

网友:
欢迎入坑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必定老司机,我们新手可是一检再查。多轴起飞别学固机猛加油,调好了小油门轻离地很稳的!

多轴起飞肯定要一个大油门拉起来再接小油门定住啊!我从自组到大疆到穿越都这么起飞。慢慢肉起来简直难受,当然因为这个习惯也出过一次事故,有一次穿越一只桨装错了。出去飞,直接起飞炸断机臂      论飞前检查的重要性

网友B:
刚入门,目前还是能离地10厘米,摇摇晃晃。

网友:
大疆才是硬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入门,目前还是能离地10厘米,摇摇晃晃。

10厘米太低了,找个宽扩点的地方!感觉下稳态就大胆拉高,太低了不好飞的!再说初次起飞真应习惯慢离地感觉一下,真正起飞就得猛离地才干脆,不然飞机不平时会摇!

网友:
引用 楼主:
10厘米太低了,找个宽扩点的地方!感觉下稳态就大胆拉高,太低了不好飞的!再说初次起飞真应习惯慢离地感 ...

有道理,害怕炸机,放不开手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今天装机一天,头脑一片空白,忘了检查电机正反转,就去试飞,结果日了狗,加油门侧翻桨炸了一个。

你这个分线板不错,给个关键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分线板不错,给个关键词

搜索店铺   ……模友之家 在店铺里找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搜索店铺   ……模友之家 在店铺里找就可以了

我搜了,这个好像是穿越机的分电板,你用在大四轴上可以吗

网友:
楼主什么配置

网友:
没有技术含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搜了,这个好像是穿越机的分电板,你用在大四轴上可以吗

我也是看贴吧里面的H680,他也在用,还穿云,没问题吧!你在看看,问下老板。

网友:
楼主四轴跟fpv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