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有很强的干扰

楼主(2017-01-15):
新人又来请教了!一步一个坎儿!《鹰眼小飞手5寸雪花屏 5.8G 图传一体显示屏》和一体化小图传摄像头,电机一转对视频图像有干扰,开始是条纹,随着电机加速干扰也增强直到图像看不到!大家碰到过没有?如何处理啊?

小鸡垂直起飞的问题基本差不多了,一会发个帖子和跟我一样的超级菜菜分享一下!

网友A:
1.另外加块电池给图传单独供电。
2.看你飞控供电是多大的,如果是12v供电的,图传并联在了飞控主电源进线端的话就把图传上的滤波电容加大到47uf;如果飞控是5v电源供电且图传也是5v供电的话就在动力电后接入一个5v稳压模块给图传供电,同时把稳压模块的输入输出滤波电容加大到47uf。
3.图传的电源线与视频线分别双绞缠绕再焊接。
以上三种方法供选择。

网友(点评):
分析的很正确,我原来用12V的图传,直接3S电池,也是干扰很大,就是加了滤波电容解决。

网友:
电机干扰,实在没办法图传就单独供电吧

网友:
独立供电。。

网友:
电压不稳定

网友:
电压不稳引起的吧

楼主:
我现在是将图传的电源线直接焊在飞控的电源进线端上,如果接在UART1或者LED灯带接口的+5v上不知怎么样?

楼主:
飞机一共58g重,怎么独立供电啊?

网友:
单独给图传供电

网友B:
一个LC 低通滤波来过滤输入的电压 问题解决 接电池和图传之间

网友:
弄个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另外加块电池给图传单独供电。
2.看你飞控供电是多大的,如果是12v供电的,图传并联在了飞控主电源进线端 ...

谢谢您的耐心回复!我在电源上加个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LC 低通滤波来过滤输入的电压 问题解决 接电池和图传之间

能给个参数吗?比如L绕几圈?

楼主:
越来越重

网友C:
1.如果是用了带BEC的分电板的话,就看图传电压范围,一般分电板有5V和12V,图传可以用12V就接到12V,如果图传不是很烂或者电调不是很烂都可以解决
2.如果没有用带BEC的分电板,那就去买个matec之类的带5V和12V的分电板
3.如果是用了很烂的电调,我也用过杂牌12A,始终无法解决干扰图传的问题,包括加各种容量的滤波电容,最后还是换了电调解决,所以个人感觉所谓加个滤波电容之类的方法,只能够减轻,或者说略微减轻干扰,不是完美的方法,所以现在只用品牌电调,品牌图传,省事
4.接地别乱走线,乱走地线也会引起干扰

5.如果是空心杯,以上都不怎么适用,或许在5V这里加个电容是最好的方法,电容可以从旧的电调上拆,容量无所谓,注意正负极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如果是用了带BEC的分电板的话,就看图传电压范围,一般分电板有5V和12V,图传可以用12V就接到12V,如果图 ...

我先加个电容试试吧,谢谢!

网友:
看看哪里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越来越重

买个很燕F3,轻便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
把图传的电源线从原来的直接接在飞控板电源入口挪到了UART3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很燕F3,轻便

昨天重新挪了一下图传的电源接入,接到UART3的+5v上了,还是有一点点干扰,基本可以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重新挪了一下图传的电源接入,接到UART3的+5v上了,还是有一点点干扰,基本可以了!谢谢! ...

飞起来都会有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