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这些东西做航灯,还需要限流电阻吗?

楼主(2017-01-15):
用3s锂电通过可调压的降压模块给3W的大功率LED灯通电,LED有说明工作电压和工作电流,我需要在LED前面加限流电阻吗?led有散热片的。
请看图

网友:
百度一下,有个公式。看是串还是并,我用灯珠做过。要加限流,最好算下,不然通电烧

网友:
我是打算12V到灯珠再加电阻

网友:
12v直接串联给4个这种led灯供电,效果港港的!我以前这么用过,放心用吧,降压模块都不用。

网友:
不错不错 你都找到了

网友:
去广告要点十二伏灯板

网友:
加个好些。

网友:
串几个就不用

网友:
航灯不是浪费电呢

网友:
你可以买一个降压模块,降到5v,再把两个灯串联分担电压,这样肯定不会烧
当然你说串联一个分压电阻也可以,掌握好电阻阻值即可

楼主:
做好了,亮。

网友:
不需要加限流,模块调压至3.2V直接接灯即可。注意灯功率较大,这种降压模块一个只能并两个灯,不要接太多。另外注意焊接时烙铁接地,时间不要超过两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