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做了一个热风枪,但只能吹热缩管

楼主(2017-01-15):
买的是9块钱包邮的60W铬铁加370气泵。但吹了10分钟,根本无法将板子上的零件吹下来,如果是吹IC,估计IC都已经挂了,但锡却没化。
看来来能用来吹吹热缩管了,热缩管再也用直接打火机烤了。

网友:
赞一个,效率如何

网友A:
出风口太长温度下降快,吹的下来就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风口太长温度下降快,吹的下来就怪了

参照你的,已经改短了,对着这块板子上的一颗电容吹了十分钟,电容也拿不下来。

网友:
风吹拆原件?楼主牛掰这个必须顶一个

网友:
风速调慢点试试。。

网友:
厉害厉害 模友之吧就是有很多爱折腾的朋友

网友:
功率小了

网友B:
风速慢一点很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速慢一点很好用的

换成9V供电,气泵的风会不会小一些

网友:
跟帖也是一种享受,看着自己喜欢的一文章、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照你的,已经改短了,对着这块板子上的一颗电容吹了十分钟,电容也拿不下来。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的是正常的,有图有证据

网友A:
你出风口还是太长……

网友:
之前我用内热式的烙铁改过一个,搬了次家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出风口还是太长……

现在只有5mm长了。

网友:
一直用吹风机的路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成9V供电,气泵的风会不会小一些

风量小点温度就上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成9V供电,气泵的风会不会小一些

换成9v会好点,实验一下才知道

网友:
厉害了!热缩管利器!再也不用打火机燎了!

网友:
感兴趣,成功没有

网友:
如果是热缩管的话,用火烤是最好的。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2019-12-13):
有飞控水平线要啥摄像头准心?搞不懂你的需求

网友(2023-06-24):
其实一个热风枪才100多不到200,比自己做的这个好用不知道多少倍,而且这个多少年都不带坏的,没必要自己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