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有事问一下泡泡老师

楼主(2017-01-15):
固定翼自动返航,在没有数传的情况下,是飞控在飞机起飞后自动记录航线,在失控后返航的吗?数传只是记录航点吗?不用数传能返航吗?

网友:
数传只是用来传输接收数据的,用来航行计划上传,飞行记录是在飞控里存储的,返航是由飞控实现的。

网友:
自动返航是飞控开机自动或手动记录“家”的位置,返航时飞控自动往这个点飞,没有所谓的其他航点或航线。大概原理是返航时飞控让飞机偏转,机头持续指向“家”的位置,并控制油门,这样飞机就渐渐回来了,到达返航点后,固定翼飞控一般是控制飞机在这个点进行一个固定半径的盘旋,等待遥控信号重新控制飞机或电量耗尽,智能点的可以实现超声波避障降落。有用的话望采纳有事问一下泡泡老师 固定翼,飞控,泡泡老师 作者:该用户已下架 4584

网友:
应该是GPS记住起飞点,自动返航就是这个位置!

网友:
跟帖也是一种享受,看着自己喜欢的一文章、

网友:
有GPS就能返航,数传只是可以实时修改航点数据,不过在起飞前通过数据线设置也是一样的。

网友:
完全依靠GPS

网友:
返航是回到你的起飞点

网友:
谢谢各位。你们都用数传吗

网友:
见证奇迹的时刻,多位模友共同现场验证,乐迪AT9S的拉距。
http://www.moz8.com/thread-84669-1-1.html

自动飞回返航点,在上空盘旋,高度下降到10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