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A6b接收器如何接哪吒Lite飞控

楼主(2017-01-15):
APM2.8飞控太容易出问题了,所以果断的换哪吒飞控,在淘宝买了一套大疆哪吒Lite飞控,之前本人有了富斯iA6b接收器和富斯i6遥控器,自己上网找了一些资料自己插线了,以下是我的接线法,CH1接A,然后用一根3P杜邦线(白红黑)接接收机信号线排针(CH2,CH3,CH4)对接哪吒飞控(E/T/R)信号线排针,接收机CH5对接飞控X2,接收机CH6对接飞控U竖立排针,飞控X1留空,飞控X3接大疆电源模块3P插头,如图所示

富斯iA6b接收器连接哪吒飞控接线图

   ,但还是心里没底,不知道对不对,所以在此发帖请大神指点!

网友:
找售后啊

网友:
看说明书

网友:
ch5接u通道啊

网友:
它不是送了好多杜邦线吗

网友A:
用串口啊servo飞控在设置下三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串口啊servo飞控在设置下三根线

具体点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串口啊servo飞控在设置下三根线

怎么接?具体点可以吗?,现在我接好了,可以连调参软件了,但是不知道如何设置混控来开那些飞行模式,APM的很好设置,但NAZA Litet的就无法适用,求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接?具体点可以吗?,现在我接好了,可以连调参软件了,但是不知道如何设置混控来开那些飞行模式,AP ...

明天给你拍个图片

网友(2017-05-13):
u接接收机7通道

网友:
要把七通道设置为三段开关

网友:
你不如直接用ppm或者sbus算了

网友:
只需要接两条杜邦线就行了

网友:
而且e和t那里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