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如何做到默认参数并且控不用微调就能自稳起飞不漂移

楼主(2017-01-16):
如题。机器装好了,起飞,自稳模式悬停,机器就是会往一个方向移动,我的机器是往左前方,要用控的微调才能把机器调到定点。

网友:
接收机校准 不行就调遥控

网友:
第一 高度要在两米以上 摆脱地面效应的影响,第二,开源飞控最好还是要调整pid,第三,没有校准好加速度计,第三点没做好,做再多也顶个锤子

网友:
港真。只用自稳的话,不管你调的多好只要有气流干扰就定不住

网友:
用大疆就啥事都没有

网友:
自稳不是定点,自稳只保证飞机水平的稳定,不保证小幅度漂移,也不保证高度不变,只有定点才行

网友:
自稳肯定漂的,别想自稳和定点一样

网友:
总往一个方向的话,检查重心,检查水平,校准加速度计时,最好用水平尺放在机臂四边测量,如果用的PIX飞控,可以飞行时校水平

网友:
校准一定要做好!

网友:
我的apm2.8也是起飞左前飘,飞高以后还是可以稳住的

网友:
自稳没有GPS参与运算,风一吹就飘走,正常。1.玩多轴不要动微调,微调全部归零 2.如果卫星数足够,已经定位家的位置,用GPS模式起飞也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