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 680钢铁之躯 装机贴

楼主(2017-01-16):
自从上次自制机架失败,因为没有合适的连接件,导致机架项目失败。在这期间又明白了很多。新手在没接触过飞控和机架的实用性,稳定性,盲目的去追求自己的理想,是铤而走险。成功了还好,不成功就是一堆堆在家的某个角落里的垃圾。浪费了钱材多走了一段不必要的弯路。所以果断放弃。所幸在咸鱼上看见有人出达亚的H4  680折叠机架,跟卖家达成一致意见。成功拍下此机架。

网友(2017-03-02):
这个价格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架子多少收的啊 这么票漂亮

5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东西不错,多少钱啊

机架2手,550元

网友B:
东西不错,多少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很帅气的机架,但是电机座我不太喜欢

电机座很好啊,比市面上卖的好多了。马云家也没有几款好看的电机座,要么太贵,要么就是规格与自己的机架不匹配。

网友C:
确实很帅气的机架,但是电机座我不太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空位没问题 计算测量 打出来对比过
实际上重要孔位就2对 一个是机臂的3个孔+折叠机臂不冲突 一个是起落架 ...

相对于强度增加来说,100g还是比较值。但是最好模拟一下,开一些空位出来。

网友:
以前 没云台的相片,机架一样的

网友:
http://www.bilibili.com/video/av7494672/
我的也是自制鸡架,
配置:
PIX飞控,郎宇4110S  400 KV电机,铂金30A电调,1555木浆   6S10000毫安时电池,1.5G图传,鹰眼6S相机,飞越2D云台 一开始也不太好调 ,熟悉以后还蛮好飞的,附上航拍效果视频,

网友(2017-01-16):
布线有些乱,

网友:
这架子威猛漂亮!

网友:
架子看着挺猛的,只是价格也不弱啊,呵呵

楼主:
机架到了,从武汉到深圳用了三天。
箱子压变形了,不知道坏了没有,买的飞控LED外置灯快递丢件了,真是不爽。该死的快递!
打开一看,还好没损坏。机架也没什么问题,第一次买2手,就怕卖家作假。机身没有挂花,还是新的一样,总算是放心了。上面有分电板,不过我也没用  。留了两个灯给我,将就用用也不错!

网友E:
daya的看了好久。可是还是装的双C扣得。你的配置是什么啊??

网友F:
你打算用什么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打算用什么配置

配置表:
电机:大疆E800
飞控:PIX《九维智控P9X》
电调:乐天40A
GPS:8N
电池:6S/5200
遥控器:AT9
数传:雷迅915/100mv一对
充电器:艾特斯620

楼主:
引用 网友E:
daya的看了好久。可是还是装的双C扣得。你的配置是什么啊??

电机:大疆E800
飞控:PIX《九维智控P9X》
电调:乐天40A
GPS:8N
电池:6S/5200
遥控器:AT9
数传:雷迅915/100mv一对
充电器:艾特斯620

网友:
达亚680虚位大吗

网友:
浪费了这么大的轴距了啊

网友D:
这机架我也有  6S电压到 3.4V 可以悬停30分钟左右 8000mah电池 全重 2.6kg左右 动力系统和E800 差不多
其实设计概念很好 是个不错的平台 内部空间不错 0虚位

这台机器唯一的缺点就是那螺旋锁机臂的结构会松
LZ一定要注意检查这点 上天飞个30秒 落地看看那螺丝松了没有
我就在这样炸了一次 还好炸草堆里面了 机架一点事没有

另外就是机身上下碳纤维板有点软  强度勉强能接受

网友:
e800上6s 10000mah的电池有点够呛啊

网友:
机架真想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机架我也有  6S电压到 3.4V 可以悬停30分钟左右 8000mah电池 全重 2.6kg左右 动力系统和E800 差不多
其实 ...

已经注意到了,到时上点螺丝胶

网友G:
不错,多少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大疆E800
飞控:PIX《九维智控P9X》
电调:乐天40A

电机:朗宇3508 380kv
电调:好赢铂金30A
电池:自组6s 6000ma
飞控:wookong-m
云台:H33D
iosd mark2
遥控器:OS-10
充电器:乐迪CP620
图传:大疆AVL58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机架我也有  6S电压到 3.4V 可以悬停30分钟左右 8000mah电池 全重 2.6kg左右 动力系统和E800 差不多
其实 ...

你的是1.5mm板子吧?我的是2mm板子。强度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错,多少收的?

550包邮

楼主:
电机焊好延长线,感觉焊锡丝不太好,不发亮,还是同一家店铺买的,卖家竟然用垃圾焊锡丝当好的卖。烙铁头也不给力。不粘锡,勉强焊好。忘了买高温海绵。无法清理上面垃圾。烙铁头发黑,导致焊点上有黑色物。

网友H:
其实,钢铁并不是最坚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其实,钢铁并不是最坚固的。

网友:
觉得机臂金色铝件最毒

楼主:
飞控调参,高手看看有没有错误的地方

飞行模式

机架模式

失控保护

指南针

楼主:
大家看看有没有错误的地方,不会电脑发贴。将就看看

楼主:
电流计这里应该怎么设置,测量电池电压电流吗?这里如果设置不正确,是不是飞控会启动故障保护。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的是1.5mm板子吧?我的是2mm板子。强度没问题:

量下 还真是1.5mm的
有2mm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量下 还真是1.5mm的
有2mm的版本?

我的应该是2mm的

网友D:
问几个代理 都答复1.5mm

网友:
这个机架的电机座设计合理吗

网友:
贺电,这么好的飞机 配个apm就不好了

网友I:
这个机架我当时装起来飞了一个月就拆着卖了
有以下为题:
1.起落架折叠结构不可靠时间长了磨损大
2.机臂锁定结构飞45分钟下来松动
3.内部空间虽然大,但是平位较少,电调一类设备没地方可粘,我的是e800动力套。
4.机臂锁定机构的碳管和铝管个别有间隙,出厂时加的胶应该是502根本粘不住
5.压铆螺母容易滑丝,尤其是机臂那里的。

网友:
我机架里面塞了 4个afro 30A esc
1个 2A12V DC/DC  1个6A5V DC/DC
APM 电源模块 一个915数传 一个433数传/遥控 1个x8r i2c hub 一个minimosd 一个3ch视频切换开关 还有不少空间

上层装pix

压铆螺母 我已经坏了3个了 淘宝上有
机臂锁定结构 松过一次炸鸡 后来都要先飞一圈 落地检查一下 再没炸过 这台机我差不多飞了10几个循环的电池了 一个循环至少25分钟 没事
起落架 炸过一次 没事

网友J:
口水流一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几个代理 都答复1.5mm

我回家量了一下,1.5mm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口水流一地啊、、、、、、、、

我炸鸡了怎么办。

网友:
目测还是漂亮了嘛

楼主:
分电板准备焊接电调,焊接对于普通人来说,确实是个技术活,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有点难度。焊锡丝要光滑,质量要好,因为我没有好焊锡丝而焊坏三个飞电板。焊点要光滑,能当镜子才是算合格,当然,不要求精致的可以忽略。焊的时候有点麻烦,没有夹子,也没人帮我,勉强焊接好。

楼主:
电调布线也是个技术活,怎么才能做到美观与简结,就看自己的动手能力了。
分电板带12V输出,我的夜航LED灯是5V的,所以需要一个降压模块供电,用3M胶贴好防止短路。第一次装机,没有经验,花了一天的时间。就为追求完美,可是最后,还是不完美H4  680钢铁之躯     装机贴  作者:飞翔在天空的 2027 。电调用3M胶固定,这机架孔太多,电调不方便固定。

楼主:
灯接错,给烧坏了两个。难怪一直冒烟……

楼主:
上飞控,妈的电调线太长,不方便收起来。把他全塞里面,应该不会有影响。GPS线太短,安全开关太长,我也是醉了。希望飞控能受的了机架震动。不要让我失望。

楼主:
H4  680钢铁之躯     装机贴  作者:飞翔在天空的 4306 过年带回家,刚好表哥家有电脑,方便调参,鸡鸡在他家调好,在他家试飞。默认参数,调参过程中遇到很多不知道的地方,再次感谢群里的大神孜孜不倦指导。
飞控:P9X
遥控器:乐迪AT9
电池:6S5200
机架:H680
小白第一次装机到调参,没想到竟然如此成功,飞的很稳定,9X的稳定性不错。再次感谢9X团队!
GPS卫星数量在18颗左右。

晚上作死飞,因为技术问题,还有近视加夜盲的原因,晚上看不见机机的姿态,飞机在定高模式,左右漂移,漂到我家平台上,自己又在家旁边飞,当时是快要飞到我家楼上平台处,我就想拉回来,但是我看不见分不清机头方向,就打了降落模式,然后在想把他拉回来,结果悲剧就发生了。鸡鸡撞到不明物体《应该是墙》还好没有把我家太阳能热水器的集光管给砸坏。不然就惨了。还好鸡鸡掉我家卫星锅上面,只是桨炸了,设备没有损失。

过年带回家,刚好表哥家有电脑,方便调参,鸡鸡在他家调好,在他家试飞。默认参数,调参过程中遇到很多不知 ...

中午【试飞测试】

小飞测试过年带回家,刚好表哥家有电脑,方便调参,鸡鸡在他家调好,在他家试飞。默认参数,调参过程中遇到 ...

晚上作死飞,因为技术问题,还有近视加夜盲的原因,晚上看不见机机的姿态,飞机在定高模式,左右漂移,漂 ...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Q4ODk0NDU4OA==.html?spm=a2hzp.8253869.0.0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机架我当时装起来飞了一个月就拆着卖了
有以下为题:
1.起落架折叠结构不可靠时间长了磨损大

我也用的达亚,从550到680,通病就是螺丝拧起来很容易滑丝,可以用长点的螺丝就可以解决了,内部空间确实很鸡肋,感觉设计这个机架的人不会布置空间,尤其是云台悬挂,把机头的两个电调位置凸起了,只能用泡沫海面垫高

网友D:
打算节后重画中心板 还有前后左右那塑料板 这样好挂pixhawk
全用2mm的 能改M3螺丝就改
云台悬挂也重新改 用4mm的碳纤维来往前面延伸 + 下压式可拆卸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算节后重画中心板 还有前后左右那塑料板 这样好挂pixhawk
全用2mm的 能改M3螺丝就改
云台悬挂也重新改 用 ...

设计出来了别忘了分享,我也感兴趣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Q5NjQwOTQ4NA==.html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Q5NjQwOTQ4NA==.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Q5NjQwOTQ4NA==.html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量下 还真是1.5mm的
有2mm的版本?

2.0是早期的版本了,daya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E:
2.0是早期的版本了,daya没有

也就一个晚上的事情
全新的中心板和可拆卸云台悬挂结构
直接淘宝 用2.5mm的板
内部空间更大一些
把尾巴变成头 这样云台悬挂有更多空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也就一个晚上的事情
全新的中心板和云台悬挂结构
直接淘宝 用2.5mm的板

板子太厚,重量也会增加很多哦。还有啊,你自己画板孔位要精准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板子太厚,重量也会增加很多哦。还有啊,你自己画板孔位要精准哦。

空位没问题 计算测量 打出来对比过
实际上重要孔位就2对 一个是机臂的3个孔+折叠机臂不冲突 一个是起落架的4对孔
其他孔位自己定了

算过面积 会重快100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