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流定点可靠性

楼主(2017-01-16):
像这种光流定点买来是不是还需要很多调试才可以用,可靠性怎么样,和大疆的机子比起来呢

网友:
需要写程序吧

网友A:
要调参。pix的话建议买px4flow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调参。pix的话建议买px4flow

用过吗

网友:
看起来像是鼠标的那个芯片,蛮像

网友:
有一个专门卖超声波的据说不错,还改了apm的代码

网友B:
pixhawk 还是用 px4flow 比较好调,不过超声波会比较坑爹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xhawk 还是用 px4flow 比较好调,不过超声波会比较坑爹

误差很大吗

网友:
可靠性不怎么样。话,就说到这。

网友:
精度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