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请教泡泡老师,APM四轴炸机后修复的问题

楼主(2017-01-16):
自组450四轴,银燕2216电机,好盈乐天20A电调,APM飞控,飞机炸机后,更换了4号位的电调,已经校准了油门,3S电池,但是推油直接向4号电机翻倒,观察电机转速要比其它3个电机慢,但是目测电机轴没弯,也没有发现卡滞,请问泡泡老师,该怎样处理?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浆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浆装反了?

浆没有装反,四只浆都是正确安装的,就是4号电机转速慢,乐天电调只能校准油门和设置电机进角,都重新校对了还是不行,一推油就向4号电机翻

网友B:
那就很清楚了,4号电机有问题,互换试试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很清楚了,4号电机有问题,互换试试看就知道了。

也只有先换换看了

网友:
所有校准,重新做过了没有。恢复默认,所有校准重新做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浆没有装反,四只浆都是正确安装的,就是4号电机转速慢,乐天电调只能校准油门和设置电机进角,都重新校 ...

不知道了,建议重头检查一下

网友:
板子推荐换新的

楼主:
谢谢泡泡老师和各位热心的朋友,经过仔细检查,发现3号电机和4号电机飞控的输出信号端接错了,重新接过后能正常起飞了,谢谢你们的指点

网友:
泡泡老师不应该管这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