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轴多旋翼调参

楼主(2017-01-16):
请教各位模友,8旋翼应该怎么调参,用的是Pixhawk 飞控,加速度计啊什么的都校准了,唯有PID是默认的,现在的飞行器的问题是很摇晃,请问我应该怎么做,求指教…

网友A:
疯狂家的电机

网友:
做这么大的鸡鸡这是准备干嘛

网友B:
飞控加了减震没有,按理是不会摇晃的,先排除震动吧,电机动平衡,管与中控板连接是否有虚位,然后定高自动调参,话说我最喜欢的就是MP的自动调参了,看到PID就头疼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加了减震没有,按理是不会摇晃的,先排除震动吧,电机动平衡,管与中控板连接是否有虚位,然后定高自动 ...

都注意到了,就等调PID了,改天天气好点就到外场看跳舞吧!

网友C:
这机架哪里买的?我也搞一个

网友:
pid要调 去看pid知识吧

网友:
八轴机架动力套餐淘宝里有,就是有点贵

网友(2017-02-22):
引用 网友C:
这机架哪里买的?我也搞一个

天意模型。淘宝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疯狂家的电机

5008而已

网友:
机子好大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