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MINI 3.1 供电问题

楼主(2017-01-16):
正在组APM MINI 3.1版本来飞FX-61飞翼

APM连接了GPS, 电流计, MINIOSD, 非凡433接收机, 发觉每次用电流计供电就不能启动APM, 用USB线才能启动APM

如果只拔走433接收机, APM又变回能用电流计供电正常启动.

跟着把433接收机插回APM 但由5V UBEC直接供电, APM 又变回正常

我怀疑是否生产商说的电流计有5.3V有问题 / 433接收机 有问题..

网友:
我也用mini apm,不过我用的好盈乐天四合一20A电调,自带电流计匹配apm,我用的华科尔控,暂时没问题,感觉是你的电流计供电不足,433还是分开供电吧,保险一些,电流计现在也不能全依赖他,看你的状态应该是供电不足造成的

网友:
我倒是觉得是电流不够的问题,你可以试下用电调来给APM供电

网友(2017-02-19):
供电不足各种问题,电流计也就能够个飞控+GPS+数传。OSD和舵机,接收机最好用电调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