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无刷云台是要两固定还是四固定好一点

楼主(2017-01-16):
如图 谢谢。

网友:
只要能固定就行,不要中途掉了

网友:
4个最好啊

网友:
说的是减震球还是云台挂载固定啊,不论哪种固定都最好固定全,减震球要根据飞过后的画面效果选择合适硬度的减震球,有时为了达到最佳效果还有模友自改二级减震

网友:
都可以,看怎么设置呢

网友:
四点固定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