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R四轴

楼主(2017-01-16):
老哥们有谁知道啥VR眼镜能够连接精灵的吗?,重点在于是直接将图传传到眼镜还是眼镜实时同步手机屏幕的画面呢?

网友A:
这个比较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比较难

为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Inspire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点击 ...

答案呢…………

网友C:
图传既可以到眼镜,也可以到手机,你可以找下资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传既可以到眼镜,也可以到手机,你可以找下资料的

好的哇

网友D:
看你具体是指哪一种眼镜,以肥鲨hd3为例吧,精灵遥控器上的hdmi借口直接输入眼镜口可以了,会比手机更流畅,但是延时还是比较大,飞快容易撞,精灵的图传是2.4g的所以不兼容肥鲨的接收机

网友E:
重点看,用什么VR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具体是指哪一种眼镜,以肥鲨hd3为例吧,精灵遥控器上的hdmi借口直接输入眼镜口可以了,会比手机更流畅 ...

是这样的,我在网上看到别人是借助一款兼容精灵软件,然后只是用的一个普通的VR BOX,我现在就是想知道,一定得有HDMI输出接口才行还是说单靠软件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点看,用什么VR

不不不,我看到就是别人只是靠一款软件,VR的话随便都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我在网上看到别人是借助一款兼容精灵软件,然后只是用的一个普通的VR BOX,我现在就是想知道, ...

那种软件,精灵是百分百用不了的,他是靠手机用采集卡,接收av信号模拟双屏,此软件分辨率一般,软件还会有bug,精灵的图传是2.4g的和其他的都不通用,所以必须hdmi,眼镜一分价钱一分货,肥鲨那么多人用不是没有道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种软件,精灵是百分百用不了的,他是靠手机用采集卡,接收av信号模拟双屏,此软件分辨率一般,软件还会 ...

真的老哥!我在视频上看到的那个软件和精灵通用,我真的没骗你!可是肥鲨也有很大的缺陷啊,首先的,便是距离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真的老哥!我在视频上看到的那个软件和精灵通用,我真的没骗你!可是肥鲨也有很大的缺陷啊,首先的,便是 ...

你是只看了其一,一知半解,肥鲨如果连了遥控器那就和你用手机一样,距离也是一样的,怎么可能距离近?其二,是有一款针对dji的软件,但是自行开发的,我原以为你说的是另一款通用式的,反正软件只能是体验一下,还有bug,还是那句话,一分价钱一分货,听你不信可以去折腾,我从精灵的用手机,到航拍用显示器,再到菲镜的头戴显示器,肥鲨显示器都戴过体验过,一分价钱一分货,手机代替显示器或者屏幕只会让体验变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只看了其一,一知半解,肥鲨如果连了遥控器那就和你用手机一样,距离也是一样的,怎么可能距离近?其 ...

好吧老哥,推荐一个吧,表太贵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吧老哥,推荐一个吧,表太贵

精灵用,劝你不要想了,延时很大,很容易撞,你要玩眼镜就转去玩穿越机,没有云台的戴眼镜可以感觉到飞机姿态的变化,看看我的飞机吧,我专业玩的,还参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灵用,劝你不要想了,延时很大,很容易撞,你要玩眼镜就转去玩穿越机,没有云台的戴眼镜可以感觉到飞机 ...

延迟的话有多高呢?不瞒你说,我玩过穿越,有点受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延迟的话有多高呢?不瞒你说,我玩过穿越,有点受不了

穿越,已你航拍机的基础,很难驾驭的,会飞以后会比航拍乐趣多的多,延时吗,反正只能慢慢飞,0.几秒吧,航拍可以凑合

网友F:
完全是不挨边的事。别硬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穿越,已你航拍机的基础,很难驾驭的,会飞以后会比航拍乐趣多的多,延时吗,反正只能慢慢飞,0.几秒吧, ...

好吧,看来还是得好好学习啊,谢了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完全是不挨边的事。别硬拉。

啥不挨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