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电池和4s电池哪个效率高一点

楼主(2017-01-16):
多轴或其它飞行器,不在电机和电调都支持4s的情况下,不考虑重量因素,4s电池会比3s效率高吗

网友:
不记重量?那就没任何意义了

网友:
同样求问

网友:
这怎么对比哦,这个要根据配置来搭配电池的,你什么都不考虑,那怎么搭配

网友:
不记重量,肯定了,还要看你的机子支持与否

网友:
这个问题 你去参考一下有个帖子叫做续航啥的帖子来着

网友:
单纯比电池效率是不合理也是不正确的,同容量肯定4S比3S放出的的电量多,但重量不一致,所以没办法简单比较效率,最终比较还是要参考整机动力配置及起飞重量来算,论坛有些介绍续航的帖子可以多看看,重量减到极致360轴距带两轴云台挂狗有飞18-20分的,所以具体问题具体看待
可以看看这个搭配一下,是个参考
http://www.modouwo.com/AMoDouWo/QC.html

网友:
会,相同功率下电压越高电流越小,换句话说达到相同拉力高电压的省电,但是你要考虑重量问题(4s更重),但是相同容量的电池4s比3s续航时间长

网友:
当然是4s,自己亲测

网友:
4s,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