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弹来袭!!!

楼主(2017-01-16):
千呼万唤始出来,银燕紫弹电调终于在15号下午到货。
    首先,很高兴能为银燕紫弹电调进行测评,本人申请的是银燕紫弹20A电调,为我的130小机更换电调。
1 上开箱照:

    包装中规中矩,每个电调附送了320AWG硅胶线和一段热缩膜。值得一提的是电调的信号线是硅胶线,减小新手的焊接压力。
    电调的实际尺寸为11.9mm*20mm,重量2.9g。这个体积和重量已经做到了极致,让我不敢相信它能承受20A的电流。值得一提的是从侧面紫弹电调4PCB的铜箔非常厚,以保证过流能力。

楼主:
    尺寸图:

    与手指对比:
    kingkong6A对比:
        作为一个经常炸水坑的菜逼,电调的防水是必不可少的。所以第一件事就是拆散热片刷三防漆! 这是刷完后的效果,三防漆建议刷2遍,第一遍干了再涂第二遍更加稳妥。(上面与kingkong6A对比图可能会更明显)

楼主:
2、焊接
      刷完三防漆下面就该焊接了,不想把电机线剪太短的朋友可以像我一样把线弯起来藏在底下,完成如图:

    四兄弟:

  3、装机
    首先肯定是要把我的130卸了:

    焊接后如图:
    其实我喜欢简洁的走线,无奈这是早期的飞控。银燕家正好有个集成了分电板的飞控,至于型号我就不说了。。。

    盖上飞控果然顺眼多了。

    上螺丝,完成!
    装机部分到这里就结束了。

楼主:
4、调试
因为这是电调的测评帖,飞控部分就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打开   ,进入到参调界面(记得要连接电池)。
    按顺序点击,界面会变成这样:
        默认版本为16.5,我们就不升级了。默认参数很好飞,大家只要修改下电机转向就可以了。有需求的模友我也在上图小小的翻译了一下。

5、使用感受:
    颜值高,性能好。每个电机的启动油门都是一样的,BLS默认刹车,支持最新的DSHOT协议。曾经因为炸水里烧过电调,所以本人建议喷上三防漆,电调的耐艹程度会更上一层楼。
    完结,撒花!!!

网友A:
我的连bls软件没连上!

网友B:
做工很棒,三防漆要用紫外线灯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很棒,三防漆要用紫外线灯照

自然风干就可以,刷之前用电吹风烘干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连bls软件没连上!

电调要上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调要上电。

上电了,并且没连接CF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了,并且没连接CF软件!

按理说能连接BF的都能连接电调的,COM口选对了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理说能连接BF的都能连接电调的,COM口选对了没?

COM没错,驱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M没错,驱动正常!

那就不清楚了,换个上位机版本试试吧。东西没在手上很难弄明白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不清楚了,换个上位机版本试试吧。东西没在手上很难弄明白原因。

昨天晚上换的最新的,还没搞定,今晚继续!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然风干就可以,刷之前用电吹风烘干下。

热风会损坏元件,你刷几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风会损坏元件,你刷几遍

2遍,元件耐温比你想象的高,回流焊温度200多也不见得坏。

网友:
学习了,三防漆是好东西

网友:
4、调试
    因为这是电调的测评帖,飞控部分就不多说了

网友:
忽悠,就好好忽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2遍,元件耐温比你想象的高,回流焊温度200多也不见得坏。

回去涮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