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固定翼,求各位给个动力方案

楼主(2017-01-16):
本人是固定翼小白,前2日瞎逛某宝,发现一商家清仓处理,有几架SKYARTEC 泉速 1米翼展的赛斯纳EPO,带襟翼,150块包顺丰,刚好打算入门固定翼,果断拍下一架。盗个图请大家看看,自己懒得拍了,就一空机,请大家给个动力方案,要求就是航时长一点,速度慢的,手头几个2212 980KV的电机,8寸、9寸、10寸桨也有一些,电池有块格式的3S 2200毫安的,能用的话别浪费,这几年年景都不好是不?欢迎大家讨论个方案,先谢啦。
各位看官请看图,EPO的,质量马马虎虎。

网友A:
2212 980kv电机十寸桨,电池用2200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用十寸桨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12 980kv电机十寸桨,电池用2200的!

哦,问题是才1米的翼展,会不会太重了,而且10寸桨离地只有1厘米了,是前3点的起落架、

网友B:
2212 980kv电机十寸桨,电池用2200的     电调30    40都可以。

网友:
不用开jingyi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12 980kv电机十寸桨,电池用2200的     电调30    40都可以。

哦,谢谢,那还有个问题,我打算上个简易的平衡飞控行不?主要是控制降落的飞行姿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问题是才1米的翼展,会不会太重了,而且10寸桨离地只有1厘米了,是前3点的起落架、 ...

重量没问题,桨太大了,换起落架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量没问题,桨太大了,换起落架好点

哦,明白了,多谢,后续还会有很多问题,还要劳烦,多谢多谢、

网友:
手里的东西够用了

网友C:
其实,这里面还是有一套理论体系的。可以玩,但是要玩出所以然,才是最最重要的。

网友D:
1400电机 30电调9克舵机

网友E:
一楼没问题,用40a电调。我的塞斯纳用的是djl的2216很便宜

网友F:
我们一般用2216电机1400kv  3s电池,40a电调。我说的是1200mm翼展的塞斯纳。。也可以1400mm的,我没飞过塞斯纳,我飞欧兰斯757-4和冲浪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里面还是有一套理论体系的。可以玩,但是要玩出所以然,才是最最重要的。

还望不吝赐教,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1400电机 30电调9克舵机

资料是翻了不少,就是这个一米的飞机感觉有些疑惑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楼没问题,用40a电调。我的塞斯纳用的是djl的2216很便宜

哦,那上大疆桨行不?手头到是有几支大疆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一般用2216电机1400kv  3s电池,40a电调。我说的是1200mm翼展的塞斯纳。。也可以1400mm的,我没飞过塞 ...

感谢感谢,我没飞过固定翼,一直都是玩4轴,单位因为工作需要买了一架精灵4 还买了6块电池,都是我一个人在操作,直接飞到烦,所以决定入门固定翼,一是自己爱好,二算圆自己儿时的梦吧,呵呵呵,多关照啊。

网友:
超过850g   桨的话   九寸试试     2212kv980  电池多配几块  玩爽     30a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那上大疆桨行不?手头到是有几支大疆桨的。

当然可以了

网友G:
2楼正解;早日安装成功!

楼主:
哦,那需要装CW桨还是CCW桨,我仔细看了下这玩意已经设置了右拉角,还请赐教,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2楼正解;早日安装成功!

多谢鼓励,就是这几天过年买不到舵机哦,一直摆哪里过眼瘾啊。

网友:
用1400kv上8寸会不会好点?卖家应该有推荐配置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那需要装CW桨还是CCW桨,我仔细看了下这玩意已经设置了右拉角,还请赐教,多谢。 ...

你的是正电机还是反电机,正转的话用右拉角,反之则是左拉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