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自己绕电机线圈的诸多问题,求大神帮忙解答疑问

楼主(2017-01-16):
想学习一下自己绕电机线圈,但是想到了许多问题,麻烦给我帮忙解答一下疑问,感激不尽。
1,线圈绕的漆包线粗细会对最终效果产生什么影响?一般采用多少的漆包线
2,最终的kv值与什么东西有关?线圈扎数越多,kv值越。。。。?
3,2200kv电机的扎数是多少?
4,2200kv电机与1400kv电机磁钢是一样的吗?
5,2200kv电机与1400kv电机在磁钢,轴承,铁皮,漆包线扎数上有哪些不同?

网友:
线圈扎数越多,kv值越低

网友A:
1,线圈匝数决定kv值,线径以原线径参照,按自己对电机的需求适当调整,线径决定电机功率大小,只要能绕下足够的匝数,线径越大越好,没合适线径时,可以用小线径多股并绕代替大线径;
2,kv值与线圈匝数有关,匝数越大,kv值越低;
3,好像不同型号的2200匝数是不一样的,知道的来;
4,同型号电机不论kv值多少,磁钢相同;
5,2200kv电机与1400kv电机在磁钢,轴承,铁皮上是相同的,只有线圈匝数不同!

网友:
粗线耐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线圈匝数决定kv值,线径以原线径参照,按自己对电机的需求适当调整,线径决定电机功率大小,只要能绕下 ...

谢谢,帮了我很大的忙,解决了很多疑问,非常感谢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没法一个人一个人感谢,字数受限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帮了我很大的忙,解决了很多疑问,非常感谢

不客气!

楼主:
开始学习绕线圈

楼主:
这是找另一位大神的帖子中看见的图,和我的差不多,照着他的顺序开始

楼主:
我绕的是2212 2200kv的xxd电机,这个电机之前烧掉了,把铜丝去掉后从新修,
铜丝线经是0.25的,并六根,绕六圈,这是原版数据,我就不动了,照着来。

楼主:
果然不是那么容易的,太难了,空间太小,后面卡不上去,很紧,或者我的方法不对,继续练习

楼主:
研究一晚上,做出以下总结
xxd原来的线经应该是0.2毫米的,在人家买漆包线时他给我量成0.25毫米,不要小瞧这0.05毫米,因为是6根并联,所以实际对出0.30毫米,结果导致很难绕上去。
自己猜测了一下,0.2,6根,总共是1.2毫米,
我的是0.25,1.2÷0.25=4.8,所以我用4.8根线就和他一样了,所以我才用0.25并5根,这样就好绕多了,第一步就这么难,真不知道为什么看别人绕电机都那么容易,为啥这个电机就要6根并绕,在我印象中不应该是一根线绕好几十圈的吗。。。。

网友B:
把定子拆下来绕,多绕几次就熟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定子拆下来绕,多绕几次就熟练了

试了一晚上,死活差不下来,不知道怎么拆,网上也没查到具体拆解方法的,还请赐教啊

楼主:
测试了一下,自检了,但是不转

网友:
电机底座固定好,用大点的钳子夹住定子,先左右转松,然后在边转边拨,我是这样拆了1306和2205的,再大点我就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