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C3D刷BF3.1后futaba 6EX连接不上CC3D飞控怎么回事?

楼主(2017-01-17):
请教:CC3D刷BF3.1固件后futaba 6EX连接不上CC3D飞控怎么回事?刷CF没问题OP固件也没问题。

楼主:
请教:CC3D刷BF3.1固件后futaba 6EX连接不上CC3D飞控怎么回事?...

请教:CC3D刷BF3.1固件后futaba 6EX连接不上CC3D飞控怎么回事?刷CF没问题OP固件也没问题。在接收机那个界面摇杆没反映。

网友:
接受机模式对吗

网友:
同楼上,接收机模式

楼主:
PPM和PWM都试了不行,是不是BF3.1固件有问题呀!很多模友都说BF3.1不稳定。

网友:
新编CC3D刷为BF、CF固件的方法,及接收机的连接方法
http://www.moz8.com/thread-80819-1-1.html

网友:
我也把CC3D刷了BF,可是默认PID起飞以后抖得厉害,根本找不到稳定的点……于是开始降低再降低,最后降到了3-2-1居然还是不行,也许是我的方法不对吧……赶紧刷了CF3.01默认参数直接就稳稳的起来了,稍微加了P,I值就觉得很跟手了。不知道别人有没有遇到同样状况。发出来提供一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