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泡泡老师求组,飞机莫名炸鸡原因

楼主(2017-01-17):
我一个月前组的H4 680  用的零度x4v2  好盈30A  朗宇4110 然后没有加装云台和osd图传,飞的很稳很好。
这次买了osd和图传云台,装机之后,刚开始测试还有电压电流,后来就不显示电压电流了,装机结束之后拿出去外出测试,发现GPS搜不到卫星,当时跟贴吧一个人学的走线。
后来我把GPS线从里面拿出来高架,搜星速度也不如以前快了,感觉是GPS坏了。
然后上周六去试飞,搜到八颗卫星,GPS自动悬停模式起飞,起飞就听见奇怪的声音,视频里面可以听到,然后飞机打副翼并不能平移,而是旋转。
然后降低油门准备救飞机,发现下落速度很快,推油门也没用、于是从十米左右加速下落,还好最后检查只是摔断了起落架和两个C扣,对了,GPS也彻底报废了。
想请泡泡老师及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下炸鸡原因。
我在osd看了航迹回放,发现姿态什么的都正常,也没有插错电调。
就是视频里面很明显的有电机异响。求分析,上视频!视频

楼主:
视频不会贴出来啊。。。。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Q2NjMxNzMxMg==.html?spm=a2hzp.8244740.userfeed.5!2~5~5~5!2~A.HhHHAE
这是链接

楼主:
首先是喜闻乐见的炸鸡照。。。

炸鸡

装机时测试都正常,电机声音也很好。

网友A:
听声音 P 高了 高频震动太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声音 P 高了 高频震动太厉害

p?我是零度x4v2啊,没有什么p值。。。而且我之前姿态模式飞都没问题。今天莫名其妙啊。
电机是不是缺相,才有这种声音?

楼主:
谢谢!求大神解疑答惑!

网友:
顶一个,顶一个

网友:
土豪机啊

网友B:
看样跟他的配置差不多,是不是tmoto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跟他的配置差不多,是不是tmoto桨

不是tm的桨,买不起了。。。跟谁的配置差不多,我炸鸡原因是啥啊!

楼主:
砸锅卖铁搞得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tm的桨,买不起了。。。跟谁的配置差不多,我炸鸡原因是啥啊!

贴吧  @SuhrModern   他的配置,如果没装图传osd是好的,那就在这两个上面找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吧  @SuhrModern   他的配置,如果没装图传osd是好的,那就在这两个上面找问题

不是啊哥,我装好osd和图传之后去飞过,搜不到星,我不甘心就手动飞的,感觉还可以,然后gps搜不到星。就跟抽风了似的。然后我拆了重装gps又可以搜到星了,于是当天就去飞了,结果就出了这个事。。。

视频不知道您看了没有,那个奇怪的电机声,是什么导致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吧  @SuhrModern   他的配置,如果没装图传osd是好的,那就在这两个上面找问题

我确实是跟他学的。。。人超级好

网友:
土豪机 伤心的炸了下次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