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10D升级后抖舵

楼主(2017-01-17):
上次R10D送去乐迪升级成R10Ds,新装了个白板su27.,用的xxd电调,30A带bec.p,给接收供电,晚上调试还好,但是放飞的时候,就抖舵,怀疑是电压不足,万用表测了下,不接接收机,bec输出5.02,接了接收机有4.6到4.7跳动,就换了之前四轴用的ubec,之前给apm和接收供电的,还是这个r10d,没升级前的。这个bec无负载下输出5.2,调试的时候是好的,但是稍微满舵多打几下,舵机又开始抖。电机不可控,得重新接电后就正常了。已经炸了,还没测这个接接收机时的输出电压。
就像问下还有人碰到跟我差不多的事情吗,怀疑有可能是接收机不稳定?升级前一直得四轴没出过问题,地面距离都能拉1.5公里

网友:
1.5公里。。

楼主:
我这里是杭州湾,海

楼主:
海塘边上

网友:
你好,
升级程序是不会导致抖舵的,这是一个成熟的技术了,而且升级后的接收机已经量产了,并没收到大批量因为升级而产生抖舵的反馈。所以,升级程序你可以放心。
至于您的舵机为什么会抖,根据你的描述:万用表测了下,不接接收机,bec输出5.02,接了接收机有4.6到4.7跳动。而我们接收机r10d正常工作电压范围是4.8-10V,如果接收舵机工作起来后,导致电压会更低,这样会导致接收机不断重启,所以就会有舵机抖动的现象。
。所以,建议换个能提供稳定电压的电源给接收机供电。
如有其他疑问,可以联系我们的售后,我们会尽力地帮你解答问题。
电话:0755-88361717-882或886
QQ:2850416975  2850416973

网友:
顶一个,顶一个

网友:
去乐迪群问问技术人员 像栗工他们

网友:
楼上很详细

网友A:
果断换电调,我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断换电调,我遇到过!

估计垃圾晖盛电流过大,导致压降,之前30多的ubec都不稳定,重新弄个dc模块,调到5.3,妥妥的,没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垃圾晖盛电流过大,导致压降,之前30多的ubec都不稳定,重新弄个dc模块,调到5.3,妥妥的,没事了

不是,你可以找个好盈40A试试妥妥的,我量过XXD的一抖舵电压降低很多,不到4V,好盈的电压几乎没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