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4轴是无头模式,是GPS坏了?还是APM没设置好

楼主(2017-01-17):
             4轴起飞的时候正常,机头调转180度,遥控器向前打,还是向前飞,成无头模式了,求解

网友:
应该是模式没设置好

网友:
再调一下模式

网友:
MP地面站,看一下模式后面,有没有勾选简单模式,或者超级简单模式。够了就是无头。没勾就是有问题。

网友:
上调参,看看模式,话说无头模式解锁的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我沟的是超简单模式,取消就正常了

网友(2017-11-06):
学习了,又增加了不少知识。顶!

网友:
飞行模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