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摄像头立体画面FPV

楼主(2017-01-17):
突然有个想法,用两个摄像头,就像人的两只眼睛,两套图传,两个小显示器做成VR眼镜,这样就能看到立体的画面了。对物体距离的显示很有立体感。
模友们,我这个想法可行吗,说说你们的看法吧。

网友:
你可以试试

网友:
要专业设备

网友:
两套图传会不会相互干扰呢,如果两个因为信号干扰一个延迟高一个延迟短,怎么同步。。。。

网友A:
可以的,skyzone眼镜就是这样。有双摄像头单输出的记录仪,某宝上有,这样单套图传+屏幕就可以了,缺点是摄像头间距是固定的,可能看着不舒服。也可以双摄像头+双图传,地面双接收+双屏幕,这个方案有模友之前就弄过,调整好了效果不错,都使用模块不用成品的话,成本也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skyzone眼镜就是这样。有双摄像头单输出的记录仪,某宝上有,这样单套图传+屏幕就可以了,缺点是摄 ...

模友分析的靠谱   法国那家飞机公司的Disic固定翼就是VR影相   可以去看一下

网友:
那得要两套图传呢

网友:
要数字图传才清晰

网友:
这样成本有点高哦.....好像之前在哪见过双镜头的摄像头的~!

网友:
这个东西已经有了,某宝搜skyzone,不过摄像头那坨有点大,相较雨燕之类的来说,穿越机上怕是不好固定

网友:
这个好啊

网友:
小米现在出了一款小方摄像头,可以实现你的想法。

网友:
你还不如直接做一个口袋fpv直接传到手机放到vr眼镜里呢,

网友:
完全可行,搞吧!

网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要被周围的声音,淹没了自己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