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怎么配置小胖子!

楼主(2017-01-17):
手头有2216kv1250电机2820kv950电机3s5000电池8到10寸桨不重新买电机电池的情况下如何配置!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2825电机,还在装机,apm 提示GPS bad health 还没找到解决办法

新固件 GPS信号不足6个以上 是无法解锁的··在家里信号肯定不行,低版本固件就没这限制 ,MD 校准遥控器电机都转····

网友:
也有模友说轻 但是我看产品说明最大2KG嘛 那这个重量应该就可以,目前还没爽飞 一直没时间调,

网友A:
我装的2820;1000KV 4S5200;10 寸桨,整机重1900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装的2820;1000KV 4S5200;10 寸桨,整机重1900G

感觉是不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4s电池,用3s电池手抛有难度!

u22有起飞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2825电机,还在装机,apm 提示GPS bad health 还没找到解决办法

我的是u22飞控还没飞装好就放箱子里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16kv1250,4s,8060,YouTube里
很多老外都这个配置,电池5000-20000都在飞,航程70多都有

好吧看来得入个4s电池了

楼主:
哦!3s看来最少得11寸的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2820推力大

好的用2820  950的用多大桨合适?不过2820重量有点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2820的电机,上4S电。

没有4s电3s能勉强飞吗?用sss的用2216还是2820好纠结不知道哪个推力大

网友:
我2820-920,上的小胖4S电,装好不敢飞,据说爆力,我怕怕怕

网友E:
用2820的电机,上4S电。

楼主:
我现在上的2820也不敢飞3s的电不知能不能飞看来回去得换成朗宇 x2216的电机了,就怕动力不足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4s电3s能勉强飞吗?用sss的用2216还是2820好纠结不知道哪个推力大

2820推力大

网友C:
最好4s电池,用3s电池手抛有难度!

网友:
果断大电机!!!!!!!!!!!

网友B:
我是2825电机,还在装机,apm 提示GPS bad health 还没找到解决办法

网友D:
2216kv1250,4s,8060,YouTube里
很多老外都这个配置,电池5000-20000都在飞,航程70多都有

网友B:
嗯,在家里想试下电机只能把自检关了,还有我在外面解锁了就再也上不锁,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固件 GPS信号不足6个以上 是无法解锁的··在家里信号肯定不行,低版本固件就没这限制 ,MD 校准遥控器 ...

手动模式不是说飞控不干预吗,怎么也要gps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新固件 GPS信号不足6个以上 是无法解锁的··在家里信号肯定不行,低版本固件就没这限制 ,MD 校准遥控器 ...

油电调油门行程没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在家里想试下电机只能把自检关了,还有我在外面解锁了就再也上不锁,正常吗

电机转动3秒以上就得重新上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油电调油门行程没校准

我的还是老版本的得搜八颗星才能飞!
对了我的接收机用飞控供电有时会断电有一次在120米高度断电,飞机自己在上边我坐在车里等它盘旋了20分钟最后没电炸鸡!农村老家麦地里啊    ,不知道是飞控功率不足还是线的问题

网友B:
舵机怎么供电好些,要单独搞个bec吗,一般有多大电流

网友G:
前者只能休闲飞不适合fpv后者巡航导弹,建议2814电机4s5000电池fpv的话比较合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舵机怎么供电好些,要单独搞个bec吗,一般有多大电流

用电调的5v输出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电调的5v输出就行

电调没有bec,用的电流计bec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调没有bec,用的电流计bec

只要有一个稳定的 5V输出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前者只能休闲飞不适合fpv后者巡航导弹,建议2814电机4s5000电池fpv的话比较合适

谢谢啦!

网友(2018-12-30):
引用 网友B:
我是2825电机,还在装机,apm 提示GPS bad health 还没找到解决办法

gps没搜到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