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今天点了数传的本地固件,然后现在两个不能配对

楼主(2017-01-17):
求救各位大神

我今天在missionplaner里手贱点了一下数传的本地固件

现在数传配对不上了

然后我用ttl刷了空中
usb刷了地面端
而且都恢复默认设置

然后还是配对不上

现在两个数传只闪绿灯 红灯也闪 就是连不上

网友:
兩個數傳 互相交換 更新既可

网友A:
把二个数传重置 预设值便行 , 版本不同与对频没关 , 检查连接线及供电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二个数传重置 预设值便行 , 版本不同与对频没关 , 检查连接线及供电电压

不行估计是烧了,现在ttl都连不上了,已经淘宝入新的空中端

网友B:
检查一下 数传小板子上的 那个5个脚 的小稳压块 有没有3.3V电压 要是你觉得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 数传小板子上的 那个5个脚 的小稳压块 有没有3.3V电压 要是你觉得烧了

你好,我又买了一个模块,配对成功,是地面端有问题,现在在调参软件里,RSSI那一堆参数里rssi0/0 还有noise0/0,似乎收不到信号,但是刷固件设置是正常的。不知还有救没。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又买了一个模块,配对成功,是地面端有问题,现在在调参软件里,RSSI那一堆参数里rssi0/0 还有no ...

降低功率试试,把20改成11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低功率试试,把20改成11

试试 你也是顺义的?我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