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的问题,插电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7-01-18):
我第一次焊好正常用,想着精简一下,就拔针了,重新把电调焊上,结果通电指示灯不亮,插电脑指示灯正常,还能连接地面站。显示正常

网友:
该用户被管理员或版主屏蔽

网友:
不会是静电损坏吧!

网友A:
在f3排针哪里有电源线的,可能你电烙铁温度太高了把背后或者前面的铜线弄断了,仔细检查你排针那里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f3排针哪里有电源线的,可能你电烙铁温度太高了把背后或者前面的铜线弄断了,仔细检查你排针那里的线

谢谢,

网友:
不懂帮顶,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