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怎么回事。大神进

楼主(2017-01-18):
本来4号电机不上转速。现在4号路换了电调和电机。现在变成2号路这样了。底转速能转。油门到最高2号机就停了。大神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
用的是香蕉头连接对吗?

网友:
我当初也是,重新刷了固件,校准了电调解决的

楼主:
是用香蕉头的

网友:
好像不是硬件的故障。

网友:
校准油门行程了吗,什么飞控啊

楼主:
校准了。是apm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