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无头模式

楼主(2017-01-18):
APM   怎么  设置 开关无头模式   就是把无头模式设置到一个遥控器开关 上面        用遥控能在飞机起飞过程中  开关无头模式  求教程!

网友A:
把一个通道设置为,简单,超简单模式,我这个设置的是第七通道。你也可以在具体的一个模式后面设置简单,超简单模式。

网友:
尽量少用这模式,特别是APM,如果是4轴,就更没必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一个通道设置为,简单,超简单模式,我这个设置的是第七通道。你也可以在具体的一个模式后面设置简单,超 ...

这个  是只能选择在 自稳状态下的 无头和非无头吗?   还是全部模式下都行?    是不是需要在 通道选择界面 勾选上  简单和超简单 选项 还是只勾选一个简单模式就行了?

网友:
可以在模式后面根据你的需要匀选,也可以将一个开关设置为无头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一个通道设置为,简单,超简单模式,我这个设置的是第七通道。你也可以在具体的一个模式后面设置简单,超 ...

APM  无头模式 遥控器,APM 作者:丶贤良 9837 就是这个 需要都勾选上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  是只能选择在 自稳状态下的 无头和非无头吗?   还是全部模式下都行?    是不是需要在 通道选择界 ...

第七通道是全部模式下的,单个通道后面勾选的是单个通道的,第七通道的优先级大于单独模式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七通道是全部模式下的,单个通道后面勾选的是单个通道的,第七通道的优先级大于单独模式下的

就是我打钩一个两个 无所谓呗?

网友A:
你在哪个模式后面打勾指那个模式是无头模式,第七通道可以是一个两段或三段开关,设置为简单或超简单模式后,开关打开就是简单操简单模式。你别的模式后面没必要都打勾,还可以一个都不设置,飞远了,直接打开第七通道开关。往回拉飞机。或者不用设置,飞远了切返航模式,默认返航模式机头对着你,过一会切回自稳往前飞就飞回来了。前提GPS罗盘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在哪个模式后面打勾指那个模式是无头模式,第七通道可以是一个两段或三段开关,设置为简单或超简单模式后 ...

APM飞控是默认返航模式机头对着操纵者,请问,pixhack飞控也是默认返航模式机头对着操纵者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PM飞控是默认返航模式机头对着操纵者,请问,pixhack飞控也是默认返航模式机头对着操纵者的吗? ...

这个我不清晰了,你可以看一下参数,有一个参数是1就是对准操作着。我回去看看那个参数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不清晰了,你可以看一下参数,有一个参数是1就是对准操作着。我回去看看那个参数是什么

我还看不懂参数,麻烦你帮忙查3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看不懂参数,麻烦你帮忙查3一下,谢谢。

网友:
你好,你的这个参数解释文件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可以参考魔豆窝的设置说明,很详细了

网友(2017-11-06):
学习了,又增加了不少知识。顶!

网友(2018-09-10):
可以发我一份文档吗?

楼主(2017-01-18):
引用 网友A:
把一个通道设置为,简单,超简单模式,我这个设置的是第七通道。你也可以在具体的一个模式后面设置简单,超 ...

APM  无头模式 遥控器,APM 作者:丶贤良 9603 就是这个 需要都勾选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