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轴和4轴

楼主(2017-01-18):
6轴和4轴那个好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A:
这个没有可比性,各有优势,从操控性来说,如果都是调整好的状态,都一样没区别,但是四轴的成本低载荷低;六轴的成本高载荷高,对于稳定性来说四轴没有安全冗余,六轴有两个电机的安全冗余,简单说就是四轴只要有一个电机或者螺旋桨有问题,就不能正常飞行了,但是六轴允许两个电机出现问题,只要不是相邻的两个电机同时出现问题,就一样可以正常飞行。海浪在迪拜飞龙骨的时候就用的六轴,当时也出现过一个螺旋桨炸坏的情况,但是海浪仍然可以飞到维修点进行维修的原因就在于此,如果当时海浪用的是四轴,是不可能继续飞到维修点的,也可能因此退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可比性,各有优势,从操控性来说,如果都是调整好的状态,都一样没区别,但是四轴的成本低载荷低; ...

我想搞一套700轴以下的6轴担心续航时间不够

网友:
附加几点:
1 四轴效率高,相对机动性更好,六轴载重大,更稳,但是相对效率低,机动性差点
2 不是所有飞控都支持断桨保护的
   四轴断桨是掉下来,六轴没有断桨保护就是乱飞,更危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搞一套700轴以下的6轴担心续航时间不够

飞行时间需要综合考虑,四轴总电流是,小但是载荷也小,六轴总电流大,但是载荷也大,可以用很大容量的电池。飞行时间还是得看总体力效。不是说四轴飞行时间就长六轴就一定短。

网友:
八轴安全些,六轴还不够

网友:
要么四轴,要么八轴嘛

网友:
各有优势

网友B:
看用途吧   挂狗航拍四轴够了   你也可以用小六轴挂狗

网友:
大载重的话就六轴  八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用途吧   挂狗航拍四轴够了   你也可以用小六轴挂狗

淘宝上没有好看的小6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淘宝上没有好看的小6轴

那就自己画图做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自己画图做呗

自己买折叠节来搞玩机架都有800多g

网友C:
乐逸680,轻便小巧,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买折叠节来搞玩机架都有800多g

小鸡你还想折叠?!?!

网友B:
折叠不是为了装X  而是方便携带   小鸡比较容易带就不要折叠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乐逸680,轻便小巧,

这个用几s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叠不是为了装X  而是方便携带   小鸡比较容易带就不要折叠了吧。。。

最小都要650mm的轴距不折叠就不方便携带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小都要650mm的轴距不折叠就不方便携带了

。。。。 你什么用途?  挂狗航拍还是什么?650就不算小鸡了

网友:
六轴好,烧个电机照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 你什么用途?  挂狗航拍还是什么?650就不算小鸡了

多大轴距才算小鸡鸡

网友:
6S8000,正常飞行32分钟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大轴距才算小鸡鸡

你什么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什么用途?

用来航怕

网友B:
挂狗还是微单   还是单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挂狗还是微单   还是单反

挂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挂狗,,,

  有什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要求

6轴  轴距650左右续航2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要求

最好650以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好650以下

论坛搜索六轴  有很多

网友:
航拍还是选六轴,毕竟稳定性比四轴强,有钱上八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