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飞行器DIY教程------SP Racing F3飞控安装实例升级方案

楼主(2017-01-18):
F3飞控使用SUBS接收机

F3飞控使用PPM接收机

F3飞控使用SUBS接收机
在装机实例中,我们用的是乐迪AT9遥控器及R9D接收机,接收机使用传统的PWM方式连线,每个通道需要一条线与飞控相连,这种方式线多又难整理。R9D接收机支持PWM和SUBS两种编码格式,使用SUBS方式的话,接收机和飞控只需要3根线就搞定,能减轻重量又美观。我们试下用SUBS的方式来接线和调试。
1、SBUS的接线方式
从下图中知道,接收机的信号(S)、正极(+)、负极(-)三根线只需要与F3飞控的UART3的RX、+、- 的三个点相连就可以。
2、在F3飞控的UART3接口上焊接接线针
为了调试的方便,我们在F3飞控的UART3接口焊接一个单排4口针。如果你打算把信号线直接焊接在UART3接口的话,可以跳过这步。
3、处理飞控与接收机的杜邦线
我们手头的杜邦线是三口,而飞控UART3是4口针,所以把杜邦线的另外一个插口改为单口插。
4、把F3飞控装到机架上,按《装机实例》中,重新接好电源线、电调线等。
5、把杜邦线插在接收机上
乐迪AT9的R9D接收机的最下面横着一排3口的是SBUS插口,把杜邦线插到这个口上,我们仔细看下线的颜色所对应的针。
6、按照杜邦线不同颜色对应的针口,插到F3飞控的UART3上。
7、把飞行器重新组装好,线已经简化很多了。
8、用USB数据线插到飞控USB口上,打开CF调参软件,点Connect连接飞控。
9、点击主菜单“Ports”,把“UART3”的“Serial RX”选上,再点击“Save and Reboot”。
10、点击主菜单“Configuration”,在“Receiver Mode”中选择“RX_SERIAL”。在“Serial Receiver Provider”中选择“SBUS”,再点击“Save and Reboot”。
11、打开遥控器电源,接上飞行器电源,用尖物按两下接收机的按钮,切换到SBUS模式,这时候接收机的的LED灯是蓝色的(再按两下是PWM模式,LED灯是红色)。
12、点击主菜单的“Receiver”,摇动遥控器摇杆,在界面中应该有反应。这样,F3飞控使用SBUS接收机方式安装调试完毕。转换成SBUS后,建议要重新做一次 飞控接收机校准 校准油门航程。

F3飞控使用PPM接收机
在装机实例中,我们用的是乐迪AT9遥控器及R9D接收机,R9D接收机的对于穿越机来说体积过大。而乐迪有轻量化的R6D接收机,比R9D接收机体积和重量减少了一半以上。R6D接收机兼容AT9遥控器,并且有PWM和PPM两种方式。所以,我们用R6D接收机代替R9D接收机。
1、PPM的接线方式
从下图中知道,接收机通道1的负极(-)、正极(+)、信号(S)只需要与F3飞控IO_1的1、2、3接口相连就可以。PPM使用与PWM相同的IO_1接口,而需要的线又跟SBUS一样只需要3根线。使用PPM的接线方式,能把飞控IO_1和IO_2空余下来的接口用作其它用途。
2、由于只需要F3飞控IO_1上的1、2、3三个接口,所以IO_1插头的JST-SH只保留前面3根线,其它都拔掉。把处理好的JST-SH插到F3飞控的IO_1上。
3、R6D接收机的每一列针从上到下分别是信号(S)、正极(+)、负极(-)。把IO_1的另外一头插到R6D接收机的通道1上,按照接口1对负极(-)、接口2对正极(+)、接口3对信号(S)的方式连接。
4、打开遥控器电源,接上飞行器电源。如果之前是用R9D接收机的话,换了R6D接收机需要重新对码,对码方式是长按R6D接收机按钮,在红灯闪烁几下后,R6D接收机自动与遥控器对码(要保证接收机电源打开,并且接收机和遥控器距离很近)。
5、连续按两下R6D接收机的按钮,切换到PPM模式,这时候蓝色的LED灯会亮(再按两下是PWM模式,LED灯是红色)。
6、拔掉飞行器电源,参考以下的安装方式,把R6D接收机安装在机架上,并装上机架上层板和电池等。
7、用USB数据线插到飞控USB口上,打开CF调参软件,点Connect连接飞控。
8、点击主菜单“Prots”,请按图示的选择。
9、点击主菜单“Configuration”,在“Receiver Mode”中选择“RX_PPM”,再点击“Save and Reboot”保存。
10、点击主菜单的“Receiver”,摇动遥控器摇杆,在界面中应该有反应。这样,F3飞控使用PPM接收机方式安装调试完毕。转换成PPM后,重新做一次F3飞控接收机校准、飞控校准油门航程、飞控油门优化。

网友:
来个PID调参教程

网友:
乐迪神控

网友:
飞穿越吧这有啥

网友(2017-02-18):
大神就是大神,我使用SPRACINGF3老是调不好,看了许多资料,还是不行,到这里一学习,问题解决了。真心说一句,谢谢

网友(2017-03-23):
非常好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