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刚买的天地飞9新二代,APM电控,写完固件遥控无法控制电控

楼主(2017-01-18):
         刚买的天地飞9新二代,APM电控,写完固件遥控无法控制电控,请问前辈们是因为APM解锁遥控的问题吗?我已经把天地飞9遥控油门下拉右下方,但还是无法解锁遥控飞行器,是还要设置遥控器的配置吗?才能解锁,apm已经供电正常灯亮,地面站中的遥控校准也是看到遥控是能有反应的,看网上说是要把飞行模式改成稳态模式,试了也不行

网友A:
在全部参数里禁用列表 arm开头那个 就是解锁设置,设置0 禁用解锁检查。

网友:
除了油门通道为正向,其余通道设置为反向。

网友A:
把遥控恢复出厂设置,在地面站重新校准一下遥控。前提是其他的都没问题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按照教程一步一步设置飞控了吗

是的啊,遥控都有连上飞机转动过一次,但不知道是怎么连上解锁的,没记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门校准了没?

怎么看油门校准没,在地面站软件中,显示通道三已经可以用油门杆控制了,在监视器中也显示有效果的CH3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杆往中间下方,持续五秒

大神,瓣了没反应,内八字,多个八字都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下遥控油门方向数值跟你设置解锁数值有没出入

不知道在哪里设置解锁数值,刚刚还有解锁过,是乱动解锁的,后面忘记怎么操作了,请问是在哪里设置解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没回答,拿分啊

网友:
慢慢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地面站,连接飞控到电脑,在配置调参列表,找到全部参数表,找到一个叫arm开头的参数,改为0,写入即 ...

找不到这个参数啊

网友D:
看下遥控油门方向数值跟你设置解锁数值有没出入

网友:
内八字扳杆

网友C:
两个杆往中间下方,持续五秒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瓣了没反应,内八字,多个八字都试了

油门校准了没?

网友:
左手油门还是右手油门,右手的话需要油门最低,左手摇杆右下,如果不行试试左右摇杆左下

网友B:
你按照教程一步一步设置飞控了吗

网友:
所有该校准的都弄完了吗

网友:
校准完遥控器之后,检查1-4通,通道是否一一对应,打杆检查滑块移动方向是否正确。
解锁操作,油门最低方向最右,压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全部参数里禁用列表 arm开头那个 就是解锁设置,设置0 禁用解锁检查。

大神,在哪里设置禁用列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遥控恢复出厂设置,在地面站重新校准一下遥控。前提是其他的都没问题的时候

恢复了重新来一遍也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在哪里设置禁用列表呢

打开地面站,连接飞控到电脑,在配置调参列表,找到全部参数表,找到一个叫arm开头的参数,改为0,写入即可,尝试解锁器,看看地面站主页提示什么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