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飞行器DIY教程------安装FPV图传实例

楼主(2017-01-18):
在这个安装实例中,详细说明如何安装一套FPV图传(没有OSD)设备。
1、设备接线图
FPV图传设备的接线很简单,发射端摄像头的视频输出接口(Video Out)接图传发射机的视频输入接口(Video Out)。而接收端也一样,图传接收机的视频输出接口(Video Out)接显示屏的视频输入接口(Video Out)。所有设备按工作电压接上电源,下图所示的设备都是12V,所以并联在一起供电。如果设备使用是5V的话,需要另外接5V输出的EBC。
3、图传发射机
我们用的是欧姆威5.8Ghz T600V图传发射机,另外配了一条FATSHARK(肥鲨)蘑菇天线。T600V图传发射机使用7-28V的宽电压,对照了机身上的接口说明,找到了我们需要的电源输入正极(BATT)、负极(GND)、视频输入(VID IN)三个接口。
4、摄像头
我们用的这个摄像头使用12V电压,电源正极、负极和视频输出都合在一个插口上。
5、在装机实例中,我们用的Matek分电板已经带了能给图传和摄像头使用的12V电压。按照说明书,把CAM和VTX的VCC选择为12V。
6、把摄像头装到机架带的摄像头安装板上,然后按照摄像头与分电板的距离,估算下电线的长度(长度可以适当长点,因为现在还不知道摄像头的具体的安装角度)后截断,焊接在分电板的CAM接口上。把图传发射机放在机尾,估算好图传发射机到分电板的距离,截断所需要的电线后,焊接在分电板的VTX接口上。
7、把飞控重新安装好,接好线,图传发射机用扎带扎在机尾上。先不要装机架的上层板,因为还需要调整摄像头角度和焦距。
8、图传接收机和屏幕
我们使用奥姆威5.8G图传接收机,和7寸800×600雪花屏。图传接收机和显示屏都用12V电压,把图传接收机的视频输出与显示屏的视频输入接在一起就可以。
9、图传接收机和显示屏接电源
我们手头有一个12V的镍氢电池,打算用这个来给图传接收设备的供电(或者3S锂电一样可以)。请参考下图制作电源分电线,请注意电源插口的正负极,一般外面是负极、里面的是正极。制作好后,一定要用万用表测量下电压及正负极。把做好的线接上电池、接收机和显示屏。
10、测试
接上飞行器的电源线,正常下就可以在显示屏看到摄像头的拍摄的图像。注意,接电源前,图传发射机一定要装上天线,否则加电会烧掉图传发射机。
11、调整频率
图传接收机和发射机都可以调整接收和发射频率,如果多人同时使用图传设备时候,要调整为互相不同的频率以避免干扰。以下两个图分别是图传接收机和发射机的频率表,例如打算发射频率和接收频率都使用5745MHz话(红框中),我们需要分别调整图传发射机和接收机的频率。
在图传发射机后面有两个开关,分别调整“图传接收机频率”的对应的CH和FR。如要使用5745MHz,CH选择“2”,FR选择“3”。分别按这两个开关,调整到数字显示器显示“32”。
图传发射机背面有个按钮,按一下按钮会循环修改为CH1-CH8值。长按按钮3秒会改为FR调整模式,这时候每按一次按钮就会循环修改为FRa-FRe值。如要使用5745MHz,先按两次按钮选择CH2,图传发射机上的数字显示屏显示“2”。接着长按按钮3秒,再连续按按钮3次选择FRc,这时候图传发射机的数字显示屏显示“c”。
图传接收机和发射机频率调制完毕后,就可以接上电源测试效果了。
11、调整摄像头角度和焦距
12、调整好摄像头后,装上机架的上层板(由于这个摄像头比较大,无法装上机架的两个侧板)及电池。

网友:
比较详细了

网友:
写的很详细哦

网友:
写的真好

网友:
顶一顶,对新手有帮助

网友:
楼主专业搬砖 真服了

网友(2017-03-06):
真的好详细,要做一个。

网友(2017-11-02):
DIY户外航拍高亮液晶http://dwz.cn/6ItTau
http://imgsrc.baidu.com/forum/w%3D580/sign=101dce7d4036acaf59e096f44cd88d03/5ea69358d109b3de4770692cc7bf6c81820a4c8b.jpg

网友:
DIY户外航拍高亮液晶http://dwz.cn/6ItTau

网友:
学习收藏了!顶贴是一种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