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舵机控制原理详解

楼主(2017-01-18):
航模舵机控制原理详解

在机器人机电控制系统中,舵机控制效果是性能的重要影响因素。舵机可以在微机电系统和航模中作为基本的输出执行机构,其简单的控制和输出使得单片机系统非常容易与之接口。
舵机是一种位置(角度)伺服的驱动器,适用于那些需要角度不断变化并可以保持的控制系统。目前在高档遥控玩具,如航模,包括飞机模型,潜艇模型;遥控机器人中已经使用得比较普遍。舵机是一种俗称,其实是一种伺服马达。
其工作原理是:
控制信号由接收机的通道进入信号调制芯片,获得直流偏置电压。它内部有一个基准电路,产生周期为20ms,宽度为1.5ms的基准信号,将获得的直流偏置电压与电位器的电压比较,获得电压差输出。最后,电压差的正负输出到电机驱动芯片决定电机的正反转。当电机转速一定时,通过级联减速齿轮带动电位器旋转,使得电压差为0,电机停止转动。当然我们可以不用去了解它的具体工作原理,知道它的控制原理就够了。就象我们使用晶体管一样,知道可以拿它来做开关管或放大管就行了,至于管内的电子具体怎么流动是可以完全不用去考虑的。
3.    舵机的控制:
舵机的控制一般需要一个20ms左右的时基脉冲,该脉冲的高电平部分一般为0.5ms~2.5ms范围内的角度控制脉冲部分。以180度角度伺服为例,那么对应的控制关系是这样的:
   0.5ms--------------0度;
   1.0ms------------45度;
   1.5ms------------90度;
   2.0ms-----------135度;
   2.5ms-----------180度;
这只是一种参考数值,具体的参数,请参见舵机的技术参数。
   小型舵机的工作电压一般为4.8V6V,转速也不是很快,一般为0.22/60度或0.18/60度,所以假如你更改角度控制脉冲的宽度太快时,舵机可能反应不过来。如果需要更快速的反应,就需要更高的转速了。
要精确的控制舵机,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很多舵机的位置等级有1024个,那么,如果舵机的有效角度范围为180度的话,其控制的角度精度是可以达到180/1024度约0.18度了,从时间上看其实要求的脉宽控制精度为2000/1024us2us。如果你拿了个舵机,连控制精度为1度都达不到的话,而且还看到舵机在发抖。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舵机的电压没有抖动,那抖动的就是你的控制脉冲了。而这个脉冲为什么会抖动呢?当然和你选用的脉冲发生器有关了。一些前辈喜欢用555来调舵机的驱动脉冲,如果只是控制几个点位置伺服好像是可以这么做的,可以多用几个开关引些电阻出来调占空比,这么做简单吗,应该不会啦,调试应该是非常麻烦而且运行也不一定可靠的。其实主要还是他那个年代,单片机这东西不流行呀,哪里会哟!
使用传统单片机控制舵机的方案也有很多,多是利用定时器和中断的方式来完成控制的,这样的方式控制1个舵机还是相当有效的,但是随着舵机数量的增加,也许控制起来就没有那么方便而且可以达到约2微秒的脉宽控制精度了。听说AVR也有控制32个舵机的试验板,不过精度能不能达到2微秒可能还是要泰克才知道了。其实测试起来很简单,你只需要将其控制信号与示波器连接,然后让试验板输出的舵机控制信号以2微秒的宽度递增。
为什么FPPA就可以很方便地将脉宽的精度精确地控制在2微秒甚至2微秒一下呢。主要还是 delay memory这样的具有创造性的指令发挥了功效。该指令的延时时间为数据单元中的立即数的值加1个指令周期(数据0出外,详情请参见delay指令使用注意事项)因为是8位的数据存储单元,所以memory中的数据为(0255),记得前面有提过,舵机的角度级数一般为1024级,所以只用一个存储空间来存储延时参数好像还不够用的,所以我们可以采用2个内存单元来存放舵机的角度伺服参数了。所以这样一来,我们可以采用这样
舵机驱动的应用场合:
        1.    高档遥控仿真车,至少得包括左转和右转功能,高精度的角度控制,必然给你最真实的驾车体验.
        2.    多自由度机器人设计,为什么日本人设计的机器人可以上万RMB的出售,而国内设计的一些两三千块也卖不出去呢,还是一个品质的问题.
        3.    多路伺服航模控制,电动遥控飞机,油动遥控飞机,航海模型等
传统舵机、数字舵机与纯数字舵机
    传统舵机的控制方式以20ms 为一个周期,用一个1.5ms±0.5ms 的脉冲来控制舵机的角度变化,随着以CPU 为主的数字革命的兴起,现在的舵机已成为模拟舵机和数字舵机并存的局面,但即使是现在的数字舵机,其控制接口也还是传统的1.5ms±0.5ms 的模拟控制接口,只是控制芯片不再是普通的模拟芯片而已;不能完全发挥现代数字化控制的优势,这在传统的遥控竞赛等领域,为了保持产品的兼容性,不得不保留模拟接口,而在一些新兴的领域完全可以采用新型的全数字接口的纯数字舵机。纯数字舵机采用全新的单线双工通讯协议,不仅能执行普通舵机的全部功能,还可以作为一个角度传感器,监测舵机的实际位置,而且可以多个舵机并联互不影响。在未来的自动化控制领域有着不可估量的优势。采用纯数字舵机构建的自动化控制系统,不仅可以大幅提升系统性能,而且可以降低系统的生产维护成本,提高产品性价比,增强市场竞争力。
简单认识数码舵机
       一个数十元的伺服器与数百元的伺服器在外表上并没有多大的分别,但是数码化舵机比上一代传统的普通舵机有更快的反应、更精确以及更为紧凑的效率。
  为何数码是较佳的?
    一个数码化的舵机内置了微型的处理器,这正是数码舵机优点所在。这个微型处理器可以因应所接收的讯号而作出指令,至於传统的舵机则经常只是检查自己的位置是否正确并作出更正。传统的舵机将指令的动作传至输出轴,指令是来自接收器的脉冲,每秒每秒中约有四十至五十次的调整。但是数码化舵机的输出轴每秒约有三百次的调整,足足较传统的伺服器,快了六倍之多·这也表示了数码舵机调整输出轴的位置较传统的达六倍之多,所以它肯定是较传统的舵机有更快的反应。这个快速的更正也可以让你感觉到舵机是较为“强”的、如果你尝试去扭动已启动的数码舵机输出臂离开指令位置的话的话,你会发觉它有更强的能力去保持原来的位置,这也是由於舵机非常迅速地为输出轴的位置作出更正调节。这正适合模型需要强大的回中能力。传统的舵机要在偏离原来指定的位置较远才能发挥较大的扭力,相反地,数码舵机的输出轴只要略略偏离指令的位置便能够发挥最大的扭力,所以它能够提供较大的动力以及更为精确。当你启动了数码舵机之後,它会发觉他不断发出齿轮的声音,这表示了它正在努力地去将输出轴维持在命令的位置。
数码舵机不能与普通舵机混合使用
       在更换舵机的时候请注意,如果你的直升机或飞机使用的是普通舵机,那么在更换其中某个舵机的时候,不能将普通舵机与数码舵机混合使用.要么全部使用普通舵机,要么全部使用数码舵机。
舵机的性能及安装
    舵机是遥控模型无线电操纵系统中很重要的部件。如果不了解它的性能,不讲究正确的安装方法,轻则影响模型的飞行姿态,重则如果卡住模型则无法操纵,造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在使用舵机前,了解它的性能和安装方法是必要的。
    日前市场上出售的模型舵机,主要是比例式的,类型有普通型、超小型,强力型和特殊用途型等几种。下面分别介绍一下它们各自的性能。
普通型:
45克,0.2秒/60度,力矩3千克·厘米。这种舵机各方面性能都比较适中,一般用在尺寸不是很大的P3A-1、2和P2B-1、2等模型上。
   超小型:
20克,0.15秒/60度,力矩2千克·厘米。它的体积小、重量轻,输出力矩小,通常用于小尺寸、舵面阻力相对小的模型上,如P5A、小型电动类模型等。
   强力型:
100克,0.2秒/60度,力矩9千克·厘米。这种舵机输出力矩大,可以克服高速、大舵面带来的阻力大的缺点。主要用于尺寸和飞行重量大,速度快,舵面阻力大的模型,如F3A、大型仿真飞机模型、现代特技飞机模型、喷射模型飞机和F4级模型等。
   特殊用途型:
多数特殊用途的舵机,其性能与强力型相似。通常用于专项任务,如收索机(帆船)、起落架蛇机等。另外,还有—些耐高温和可防水的舵机,主要用于科学研究和工业方面,一般模型很少采用,但近年来这种舵机随着模型产品的发展在民用模型领域发展迅速。
    —般的舵机内部的电路和齿轮等零什都是很精细的,自己较难制作,多采用成品舵机。日产成品舵机品质较好,剩余功率大,不易打齿、比较耐用。国产舵机质量有的也不错。安装舵机也很重要,安装方法主要有三种:
(1)用胶直接把舵机粘在模型上。要求帖接技术较高,不能更换,通常用于一些简单模型。
(2)对好舵机两边的安装孔,用螺钉固定。这种方法的好处是容易更换。
(3)利用配套的固定片及减震片固定。对丁装大容积内燃机的模型,为了减少振动对舵机的损害,多采用这种方法。
   舵机的安装位置应尽量靠近模型的重心。有条件时,舵机和接收机应尽量分别使用电源。电源电压不足时,应立即更换,以免舵机操纵失灵导致空中停机。舵机输出盘(摇臂)不同的角度和力臂孔,应尽量选择力臂大的,这样可以减小舵机负荷。输出盘与舵面,可以专用联杆或钢丝连接,前者效果较好
最后说明一下,对于—些电动模型的动力电机控制,原来用一个舵机作开关,但作用不大,后来有些人用直接粘一个电位器的办法来对电机进行无级操纵。现在,有些厂家已生产出成品的无级变速器(现在叫电调),直接插在一个通道中,对电机进行加、减速等无级控制,既轻巧,又经济。不过,为了考虑车、船模使用,变速器有顺、逆转功能,而在航模上只允许用顺转功能。因此,用在航模上时,最好请专人对它的电路进行一下改装,防止操纵失误。变速器最好单用一组动力电源,如果同时使用接枚机电源,将会影响接收机的工作和舵机的

网友:
值得一试

网友:
路过学习了,好消息

网友:
看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