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接上空速计后出现问题…

楼主(2017-01-19):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启用空速计后,apm飞控水平放置,但是俯仰方向就不在水平面上了,然后很慢才能回到水平。对着空速计吹气,俯仰方向又变的不水平了。这种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
这个真心不会

网友A:
之前遇到过类似问题,实在刚校准过加速度之后。后来断电重启再连接电脑恢复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遇到过类似问题,实在刚校准过加速度之后。后来断电重启再连接电脑恢复正常了

你用的那个版本的固件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那个版本的固件呢?

3.3.5固件好像

网友:
你买的是哪家的

网友(2019-09-17):
好麻烦,都不敢卖空速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