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SD输出画面模糊问题

楼主(2017-01-19):
卤煮最近刚入手3dr minimOSD
接上所有设备之后发现AV输出很模糊

这是相机还没打开AV输出的情况

一打开AV输出就成了这鸟样

经过排查,相机跟AV线,还有图传,是没问题的

这是相机直接AV输出到雪花屏,不经OSD跟图传

这是直接连接图传,不经OSD的

问商家 , 商家也说这问题很奇怪

是不是OSD硬件的问题啊?

求各路大神帮忙指导指导.......

网友A:
PAL, NTSC格式的問題,調整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L, NTSC格式的問題,調整一下就好了

调了…两个都试了…相机里的跟屏幕的TV制式两种都调了,没用……

网友:
请zq328242853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点击绿色按钮【设置最佳】

网友B:
出现花屏的时候按一下osd的重启按钮试试,另外有可能你的供电不足,试试图传,osd,摄像头都单独供电如果还花屏就是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扰吧

但是不经osd接图传    又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现花屏的时候按一下osd的重启按钮试试,另外有可能你的供电不足,试试图传,osd,摄像头都单独供电如果还 ...

好的    谢谢   一会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不经osd接图传    又没问题

你测试的时候都把东西拿下飞机来了 该怎么看,环境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测试的时候都把东西拿下飞机来了 该怎么看,环境都不一样

也有道理哈

网友D:
怀疑是供电不足。电流计提供的5V一路供电只有2A,如果你把飞控接收OSD和数传全接在上面,是负载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怀疑是供电不足。电流计提供的5V一路供电只有2A,如果你把飞控接收OSD和数传全接在上面,是负载不了的

OSD我是4S主电加个12V的稳压模块的接的   除非稳压模块是假货…

网友:
我是来帮顶的。

网友E:
发射和接受的问题 要不就是频率偏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射和接受的问题 要不就是频率偏移

但是不经OSD   图传是没问题的… 初步怀疑是供电不足

网友F:
90%是供电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OSD我是4S主电加个12V的稳压模块的接的   除非稳压模块是假货…

我是指5V那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指5V那一路

那我该怎么搞?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90%是供电问题

我也觉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现花屏的时候按一下osd的重启按钮试试,另外有可能你的供电不足,试试图传,osd,摄像头都单独供电如果还 ...

我在OSD和图传发射的电源输入端的电压都是10点几伏…  OSD跟发射的标准输入电压都是12V…是不是就是供电不足的问题?以下是连接图

网友B:
正常情况下这样接是可以的,osd的串口和飞控你连接了几根线,是rx tx gnd吗 osd的供电也尽量保证12v左右

网友:
你先别用图穿,osd的视频输出直接接显示器,把图穿去掉,其他正常连接看看是否正常显示,基本上和供电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该怎么搞?请指教~

再单独买个UBEC或者降压模块,飞控接收机走电流计供电,OSD的5V和数传走那个单独的UBEC供电。另外OSD的12V电压要稳定12V

网友:
信号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情况下这样接是可以的,osd的串口和飞控你连接了几根线,是rx tx gnd吗 osd的供电也尽量保证12v左右

OSD买回来串口就是接的两条线     飞控那里就接了这两条线

网友:
其实OSD那里也有一个视频制式选择的,建议你看一下泡泡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