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100 F3有刷 飞不起来

楼主(2017-01-19):
q100机架
F3 evo 有刷飞控
MC接收机
3.7v  350mA电池

目前已检查 电机和桨正确

PID默认
接收机正确
飞行模式配置

电机pwm频率 1000 和 1200 都试过了一样飞不起来

在论坛也查了很久,貌似没看到和我这个症状一致的。没脾气了。。。
请各路大神帮帮忙

楼主:
飞不起来就是不能腾空,飞控能检测到电池电压是3.6V

网友:
电池不行

网友A:
不是动力电池,放电倍率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动力电池,放电倍率不足

谢谢,那该买怎样的电池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那该买怎样的电池呢?

航模的电池,或者电芯做电池,不然电压降得快,当然飞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模的电池,或者电芯做电池,不然电压降得快,当然飞不起

像这样的电池行不行呢?

网友B:
不是巴,我的260毫安一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巴,我的260毫安一样飞

刚才看了一下,电池好像还有个C值,容量大小影响飞行的时间,C值大小影响最大输出电流。可能我这个电池输出电流小了飞不起。

网友C:
我的能飞起来,就是自己在天上转,根本操纵不了,飞不起来怀疑桨按反了

网友:
刷的什么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能飞起来,就是自己在天上转,根本操纵不了,飞不起来怀疑桨按反了

桨和电机是正确的旋向和配置软件上一致,且每个扇叶都是向下吹风

网友C:
引用 楼主:
桨和电机是正确的旋向和配置软件上一致,且每个扇叶都是向下吹风

话说,你推油门的时候,电机转速会增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你推油门的时候,电机转速会增加吗

会增加的,有一点电腾空的感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这样的电池行不行呢?

容量有点大

楼主:
谢谢,那多大的合适一些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那多大的合适一些呢?

小鸡我用350mah,600也能飞,不灵活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鸡我用350mah,600也能飞,不灵活而已

好的,谢谢你

网友:
电机转向注意 电池注意

网友:
顶顶顶,我是来帮顶的。。

网友:
还在搞这飞机!没意思

网友:
电池c数25绝对能飞,电池至少电压保持3.7v以上,满电4.2v你电池充电了吗?

网友:
3.6v就是没电…

网友:
再低你电池就gg了

网友:
有可能是电机转速不够,也有可能是桨叶升力不够,还有一个就是前面几楼那个人说的电池问题

网友D:
換槳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換槳試試.....................

我也是這麼想的,換過電池之後能騰空10㎝。我現在的槳是55㎝的。打算換成65㎝的。不過要等年假過後再買了。

楼主:
坑啊,刚才发现电机买成2s的了!!

网友(2017-05-13):
我就是CF 1.13 固件 很好飞的我也刷过BF固件,但是飞不起来 很难飞

网友(2017-08-18):
感觉你这也不重啊,应该可以飞起来,是不是电机有虚焊。

网友:
问一下,你的调参软件怎么连的

网友:
不懂路过,楼主加油,我们都看好你哦

网友:
2s的电机3.7伏多大c数都飞不起

网友:
桨叶装错位置了,就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