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00.四轴 只能飞4分钟

楼主(2017-01-19):
配置4822kv690   1245桨    30安铂金电调   重量在2200g左右   4s5200电池   上天4分钟  没电
郁闷  本来还是满电  一上天就变15.4伏    买了几块电池  都是一样    到底是怎么回事     谁有同样的情况

网友:
太重了,而且电机太大,效率上不去

网友:
同意楼上,我的也是s500 朗宇X2216 1250kv电机 加云台相机重量1.8公斤 2个3s2200电池并联 也是5分钟悬停

网友:
应该还是低温造成的电池性能下降有关。这个动力悬停电流不超过25A,哪怕是2200mAh的电池,只要12C即可满足用电需求,就算电池性能虚标压降不会这么大的。

网友:
天冷,你可以飞之前把电池弄热,弄到三十度左右,就好了

网友:
电机太大了吧

网友:
电机4822  ?这也太大了吧,我680四轴才4114kv415

网友:
大桨费电

网友:
电机大 而且kv太高 效率低

网友:
天冷,电池消耗大

网友A:
4822其实实际上就是3508电机,恒力源那个吧。
一个原因天气冷,一个就是飞行器太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太大了吧!

那也不会上天四分钟

网友C:
4822电机。。。配12寸桨效率低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22其实实际上就是3508电机,恒力源那个吧。
一个原因天气冷,一个就是飞行器太重

天气 我这边  也才1度    到-1度   有影响    压降特别大    满电16.8    起飞   就变 15.4了    换了  几块电池  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4822电机。。。配12寸桨效率低好多

kv690     这样的动力     很适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气 我这边  也才1度    到-1度   有影响    压降特别大    满电16.8    起飞   就变 15.4了    换了   ...

我这边零下五六度的样子,花牌那次2200ham 3s还鼓包了,f450什么都不挂飞了六分钟。电压掉到3.6单片

网友:
本来就飞不了多久

网友(2017-02-21):
我500,680kv12寸,4s5400,续航20分钟,apm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