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紫弹 + SPC130装机评测

楼主(2017-01-19):
蓄谋已久的装机大作即将开始啦!

新飞机的由来源自一次炸机。
这是我的第二架飞机,QAV250的架子,随着设备的升级,QAV250就显得太大!太旷!就做了一下改装,安装了25mm的铝柱和装饰件,弄了个扁款。
可惜好景不长,最近都飞小飞机,最大的190,突然飞250感觉这么大,前空翻要这么久结果扎地上了。摄像头部分装弯了。虽然没有大伤,但是看见他就不爽!
结果就被我抛弃了!就准备搞个130!说买就买!买
买!
SPC-MAKER的130架子最先到货了(在此我要感谢SPC对我的大力支持),装上以后是这样
这个架子还算比较结实耐操3mm一体的底板,中规中矩的130正X的架子。侧板需要好好讲解一下,别小看这两个侧板,对保护摄像头和整体结构都有妙不可言的功效。架子也够宽装个标准尺寸的F3还能放个1177.图传也能放一般大的(后面装机细说)。
开始做小无刷还是为架子纠结了好一阵!1105还是1306,2寸桨还是3寸桨。后来经过调查2寸桨效率太低,电老虎呀!就飞3分就泄了。造型再牛也再小也白扯啊。1104/1105再小也是无刷,飞起来就好像一个血滴子!碰上肯定见红啦!家里飞个血滴子老老小小肯定都抵制啊!把电视啥的打刺水了也不行啊!放弃了家里玩的念头,就直奔130啦!
电机和桨到了。银燕的1306kv3300.电机真的好小好小放在架子上不觉得!

拆飞机!拆飞机!拆飞机!我还真喜欢拆飞机!
拆当然快啦!三下两下就拆完了!电机不拆了,电调和飞控拆出来就好啦!
装飞机!装飞机!这就是我装的第一版啦!配置,化骨龙v3+kingkong12a+索尼700线+创新科200mw+银燕1306kv3300
装飞机心急如焚啊!三下两下就装好了!太费劲了!电调和机臂一样长,根本塞不进去,
电调的电容都要拆下来重新焊接,垂直焊上才勉强塞进去。后面顶死非空安装柱,前面基本就要顶在电机上。
啦啦啦~!装好了!图传正好竖着放设计蛮合理的嘛~!看着塞得比较满!

连接CF还是那一套啦~!
线校准陀螺仪
因为我用的是卫星天线,焊点接的是3.3V,这个页面要开这两个
注意电机转向和关闭怠速
遥控器是DSM2 7通默认值就好了~!
TREA1234是很有玄机的!通道对不上又在控里改不了的筒子门好好看!TREA是飞机的四个通道,遥控和线都不用改,通过调整TREA的顺序就能调整通道。直接改!对!就是直接改!然后保存通道就换了!
调参数啊这个开一个自动就好啦!记得保存啊!
点开开关试试电机转的好不好!方向对不对!记得要拆桨!要不就是血泪史!有血!有泪!说不定还有。。。。。。
走~!飞飞飞~!3S1600电池飞8~9分钟吧!醉汉一样歪歪斜斜,后来发现是电调有时候磨到了电机。后来突然~!突然~!就没图啦~!炸完再飞没事啊!不一会又没图啦~!
WO CAO!!拆!
看来是上一次摄像头摔伤了!不稳定!不一定啥时候就没图了!单独供电都不行!动不动就没图!
仔细看电调的边离电机有多远!1mm左右,一旦震动就导致电调磨外转子,导致电机减速,要不飞的像醉汉呢!
怎么办~!怎么办~!又到了烦躁的边缘~!

——————————————————————————————————
就在这时候曙光初现了——————————————————————————————————————————
申请公测的银燕紫弹电调出现了!(这里我要感谢银燕对我的信任)其实呀现在的小飞机130的最大的瓶颈就是尺寸。银燕这个号称是最小电调真不是吹牛X。
看看差多少!
说啥这那的就这尺寸你就没有第二个选择。电调这么轻,这么小不禁又让我浮想联翩!换换图传?
买!买!买!FOXEER 夜狼(总在是内飞光线暗)+FOXEER tm200
买来看这重量我又犹豫了
到底是用一体的25mw图传呢?还是用这个重的夜郎配tm200?
飞机111g,肯定不能动了!还是折腾一下吧!
先焊电调,电调真是小啊!比电机还小啊!
先把这个焊上~!哎~!真好看!
再往上按,嚓~!真他妈好按,还用扭来扭去!还捉襟见肘。这130太宽大啦!随便放,
这大小绝配啊!~!跟原来的一比!连布线都方便了!不用绕过这个再绕过那个。电机这次周围有了足够的空。

去掉烂线,装上一体化25mw图传,才112g折腾折腾折腾折腾折腾!开始啦!

试座机1号开始实验

手里一堆小电池插头串联就开始整~!
实验了6组电池。
1、2S550/2S720 三叶
2、2S550/2S720 四叶
3、3S550/3s720 三叶
4、3S550/3s720 四叶
5、4s550/4s720 三叶
6、4s550/4s720 四叶
怎么样也凑合吧!测试结果相当惨不忍睹。小电池基本都怀孕了。

1、2S550/2S720 三叶   能起飞,推油门直接保护断电。电流太大,下次搞个70c再试试。这次电池也就25c
2、2S550/2S720 四叶   能起飞,推油门直接保护断电。电流太大,下次搞个70c再试试。这次电池也就25c
3、3S550/3s720 三叶  3s还行,4~5分钟是有的不过电池落地直接烫手,鼓包!电流还是有点大25c扛不住。
4、3S550/3s720 四叶   能起飞,推油门直接保护断电。电流太大,下次搞个70c再试试。这次电池也就25c
5、4s550/4s720 三叶   爽飞5~7分钟,看状态。轻盈、暴力!落地电池有点热25看看来是够了。室内飞不太适合,太爆了!手一抖直接把灯干碎!
6、4s550/4s720 四叶    不敢推油,推大了就保护。都不能用暴力形容啦!油门稍微一动飞机就不见了,无法控制了!

结论这么暴力真是不太好控制,推重比在2~3在室内就够用了,外出也就不能超过4.过4了真不太好控制。要不就作死大风天飞需要过4的。
对电调和电机的信心真是嗷嗷足啊!换FOXEER 夜狼+FOXEER tm200!晚上飞和小黑屋的最爱
妈的!~!大了!TM200比创新科的200mw大一圈。刚好塞不进去,竖着也放不下!搞得我的尴尬症都犯了!智能绑在上面。开飞!开飞!

第一次试飞就出问题了,图传还真烫。直接吧固定的皮筋烫断了!

我还以为我的飞机挺重的,后来群里晒重量才知道他们飞机都180g左右~!哇呵呵呵呵呵呵~!

扎带绑上这次万无一失了吧!问题来了!
我收到的是银燕紫弹15a电调,安装上之后出现电机特别烫续航明显降低的现象。呻吟也不一样
我的配置是130机架 、银燕1306kv3300、化骨龙f3飞控!

原来是不会出现电机特别烫的现象的!

开始肯定要撩妹啊!结果被EMAX 银燕Susan无视,后来找到了小兰兔

无意中找到了技术达人!分析了一下觉得应该是进角问题。

原来的kingkong12a电调应该是没有开damped light,紫弹是默认开的  开了这个模式以后声音和以前是不一样 你可以把电调的进角调成高进角 看会不会有改善
过时啦!原来是玩3D固定翼的那个年代调个电调参数还得用上位机呢!现在直接在F3上连上USB直接就调电调太方便了!
电调调参!原来只知道进角不对对动力曲线有影响还真不知道还会使电机过热,效率低。
这个是管正反转的!
这个是调进角的!1306kv3300属于高KV电机,进角直接调到最高。
调完开飞!飞机这个抖啊!怎么回事?我原来调的PID还能飞丫怎么抖成这样。
PID切~!小菜接着调(不会的看我调参帖http://www.moz8.com/thread-80699-1-1.html?_dsign=d24a15ec
真的不一样。进角调完动力明显上了一个新台阶,电机也不热了!
动力爆了好多啊!P值直线降低都到了默认值一下好多。
重新调整了PID之后,电机也不烫了!
原因分析:进角合适导致PID不对,电机电调在不停地修正,电机烫。进角合适了,电机输出推力稳定了,电机和电调平顺。电机就不热了!

但是问题又来了!飞机在自稳状态下向右偏,时间越长偏转越大,最后遥控杆打到头才能维持平飞,再过几秒打到头都不能维持了。
但是在手动状态下飞机没有问题。

这次小兰兔就没有我这个野狐禅看问题准了!他觉得可能是陀螺仪没错!也考虑是I值大了的积累。

但是我一次性就找到了原因,原因由于架子设计问题导致某一频率的震动会通过架子传导到飞控。导致飞控陀螺仪向某一方向偏转。中立位置数据出现问题。原来遇上过一次,玩有刷F3的时候。解决方案就是换了个架子!

但是这个架子这么正好!安装的电调和摄像头我都这么满意!不就震动吗?看我做减震,把震动滤掉就好了!
看见了吗?直接上航空困扎绳。下面垫海绵。把所有的硬链接换软连接。把高频都滤掉。再起飞?真他妈稳~!
3S1600电池飞12分钟。累的我眼睛都睁不开了!这效率。
灵活!暴力!线性!真好飞!
未完待续~~~!过两天上试飞视频

网友A:
130机架用1600的电池会不会重啊,悬停油门在多少

网友B:
那个,你可以试下把电池换成3S850mah或者4S550mah。
你悬停油门过半了吧?感觉1600mah对电机负担太大。

网友C:
1306可以不用分电板吗?

网友C:
楼主好,正想装个SPC150的,看到你这帖子启发很大!打算用SPC150架子,1306电机,紫弹20A电调,3寸三叶桨。不知道怎么样,希望能给个意见!没问题就准备下手了。

网友D:
好贴,正准备上130,受教了,不知室外飞抗风不???望楼主给个明示!谢谢!!!

网友(2018-02-13):
3S1600电池再加上机子会不会很重呢,飞行时间是增加了。那用4S的1300或1600也可以?

网友(2017-04-13):
请问楼主用的是2寸桨还是3寸桨

楼主(2017-02-23):
引用 网友E:
我决定还是不上炸铝柱的图了。。。。

还是你狂野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哎~!我这了几次目前还没事!我不仅焊上了!我还有铝柱卡住呢!铝再干断了!我就认了!

我决定还是不上炸铝柱的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焊在电路板上你一定会后悔的。。。。你看我炸的。。。好在这个分电板便宜。

哎~!我这了几次目前还没事!我不仅焊上了!我还有铝柱卡住呢!铝再干断了!我就认了!

楼主(2017-01-19):
沙发沙发!先占楼备用

网友:
3000KV就要高进角,那7000的怎么办?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表示好啰嗦的楼主

网友:
骚气的机子

网友:
这个机架不是正x的

网友:
我就服楼主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0机架用1600的电池会不会重啊,悬停油门在多少

现在的1306动力都不错,3s1600,3045的三叶桨40%多油门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正想装个SPC150的,看到你这帖子启发很大!打算用SPC150架子,1306电机,紫弹20A电调,3寸三叶桨。 ...

要不就190用5寸桨,要不就130用3寸,150有点不大不小。电调不用20a太大了。1306电机10a足够,我用15a都感觉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306可以不用分电板吗?

用的是一体的f3,集成了分电板和osd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贴,正准备上130,受教了,不知室外飞抗风不???望楼主给个明示!谢谢!!!

周日给你看个8级风的飞行视频。后来还被鸟袭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你可以试下把电池换成3S850mah或者4S550mah。
你悬停油门过半了吧?感觉1600mah对电机负担太大。

正解!3s700~1000就很好飞啦!1000的25c,700的35c前提是足c,重量下来了推中比有点大不好操作。

网友:
哈哈。好有意思的楼主。加个好友

网友:
整理这么多 文字和图片  确实要耗费很长时间的

网友:
关闭怠速飞机不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1306动力都不错,3s1600,3045的三叶桨40%多油门悬停

那我也改个130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周日给你看个8级风的飞行视频。后来还被鸟袭击了

真的假的,八级风!真飞机怕也不行吧!!!130轴距的能抗3级风就很满意了!!!如果用飞塔是否能轻很多???

网友:
机架不错,给个链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不就190用5寸桨,要不就130用3寸,150有点不大不小。电调不用20a太大了。1306电机10a足够,我用15a都感 ...

150的感觉空间大点。紫弹15A和20A体积和重量都一样,还需要考虑其它因素吗?

楼主:
开了怠速手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0的感觉空间大点。紫弹15A和20A体积和重量都一样,还需要考虑其它因素吗? ...

150有的圈不好钻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解!3s700~1000就很好飞啦!1000的25c,700的35c前提是足c,重量下来了推中比有点大不好操作。

我觉得3s550mah操纵感最好,就是续航太差。另外建议你一次性上4s550mah,免得以后还要换。

楼主:
继续继续!接着折腾!

哎~!飞了几次感觉不错!电池接头略显凌乱。原来所有的电池接头都是3.5mm香蕉头。原来飞固定翼香蕉头方便串联,说飞3S飞3S说飞6S直接接上就是6S。
但是现在飞穿越,特别是小穿越橡胶头的缺点就出来了!乱!还要单加固定,要不乱摆!

a

来来来!插头我只信上海阳光!
测测插头大小正好卡在后面的两个铝柱之间稍微大点,修一修!
这种接头是专门焊接在电路板上的
很原来的比看着就专业!
卡在屁屁上刚刚好!引脚直接焊在电路板上。多来点锡!焊结实
因为下了槽,电插头算是固定在后面的杆上了!插拔也不用担心上到焊点。
是不是清爽了许多啊!
唯一的担忧就是物理损伤。飞机高震动啊!颠久了焊点会不会脱。再就是炸机炸到插头会不会把板子干折!

楼主:
银燕紫弹 + SPC130 八级风落地

网友:
文笔不错,赞一个。

网友D:
@宿宿-墨墨他爹 !大神指点一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宿宿-墨墨他爹 !大神指点一下吧

130机架用这个好吗?别的没安全感!我就休闲飞着玩。另,遥控器看好天九,D10,A

网友D:
引用 网友D:
130机架用这个好吗?别的没安全感!我就休闲飞着玩。另,遥控器看好天九,D10,A

AT9s

网友:
引用 网友D:
AT9s

小机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0机架用1600的电池会不会重啊,悬停油门在多少

视频专帖有osd信息大概45左右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正想装个SPC150的,看到你这帖子启发很大!打算用SPC150架子,1306电机,紫弹20A电调,3寸三叶桨。 ...

不如直接搞130 。150略大能上4寸桨了,效率会更高,3s1300~1600电池适用,4s850起步吧,4s不过1300应该很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贴,正准备上130,受教了,不知室外飞抗风不???望楼主给个明示!谢谢!!!

看我的视频专贴,8级风没问呀!就是不能做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你可以试下把电池换成3S850mah或者4S550mah。
你悬停油门过半了吧?感觉1600mah对电机负担太大。

重点有重的好处。我那陪着电机没热不算过载

楼主:
引用 网友D:
130机架用这个好吗?别的没安全感!我就休闲飞着玩。另,遥控器看好天九,D10,A

起步用这个没问题!家里飞CF13固件稳一些,小飞机对pid要求比较高要慢慢调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如直接搞130 。150略大能上4寸桨了,效率会更高,3s1300~1600电池适用,4s850起步吧,4s不过1300应该很 ...

谢谢您的回复!不过有点晚了,我已经配了kingkong 1306的电机,就不能上4S 电了!先配了一副3045的三叶桨,和3S 850的电池,也好,因为是新手,先飞弱点儿的,将来可以用3S 1300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您的回复!不过有点晚了,我已经配了kingkong 1306的电机,就不能上4S 电了!先配了一副3045的三叶桨 ...

你弄反了!3s1300才适合新手,动力柔和,850推重比高不好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弄反了!3s1300才适合新手,动力柔和,850推重比高不好控制

喔!过几天装好了飞个试试,不行再进两块1300。我用的是3寸桨,试试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弄反了!3s1300才适合新手,动力柔和,850推重比高不好控制

对了,向您请教一下,机架对尾方位,电机的位置:前排左黑右白,后排左白右黑?没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了,向您请教一下,机架对尾方位,电机的位置:前排左黑右白,后排左白右黑?没错吧? ...

对!没错!你也可以看看桨的方向,头尾香里,左右向外。螺丝都是自紧的方向,也就是拧上一扣,一推油门螺丝进去了就对了。一推油门螺丝掉了就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起步用这个没问题!家里飞CF13固件稳一些,小飞机对pid要求比较高要慢慢调

谢谢老师!!!

网友F:
楼主,3s 850mha的电池能飞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3s 850mha的电池能飞多久?

3s850的看你怎么飞,暴力飞时间短4分左右吧!一般飞6分吧!因为电池轻。主要还是看你飞机重量!

网友(2017-02-20):
周末试了下,130最好还是3S550mah或者4S500mah这样推重比打点的比较好飞,不然空中滞留都拉不起来。

网友:
大神些你们电池用的好多CC的

网友:
群主你这个机架叫什么名字,放便给个链接,谢谢

网友E:
直接焊在电路板上你一定会后悔的。。。。你看我炸的。。。好在这个分电板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