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和大疆naza lite飞控哪个更适合飞越650机架?

楼主(2017-01-19):
APM2.8飞控和大疆lite飞控哪个更适合装飞越650机架,怎样合理选择飞控?

网友A:
肯定大江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大江简单

稳定性呢?

网友:
还是用大疆吧

网友:
不如上N3,买APM不如买pix

网友:
为了你的多轴还是看看naza v2和极翼p2 pro吧

网友B:
现在和人玩家自组,除了玩玩PIX体验开源乐趣,个人认为lite太老了,从未更新过,APM硬件欠佳,还是真心推荐PIX

网友C:
说实话,这两个飞控都适合,都能用,主要是一个开源飞控,一个商品飞控,apm的功能肯定要比大疆的强大的多,参数也多,大疆的功能简单,稳定,也够用,如果是新手,建议用大疆,如果你自我感觉动手能力还行,可以用apm,就是有点麻烦,没有大疆的用起来方便,我一直用apm和pix ,没用过大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这两个飞控都适合,都能用,主要是一个开源飞控,一个商品飞控,apm的功能肯定要比大疆的强大的多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和人玩家自组,除了玩玩PIX体验开源乐趣,个人认为lite太老了,从未更新过,APM硬件欠佳,还是真心推荐 ...

谢谢,参考一下

网友:
一样的机架,用的apm,钱多可以考虑pi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