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缓慢自旋问题

楼主(2017-01-19):
飞机有时候会自旋有时候不会  自旋比较缓慢  有哪些可能导致这些问题  ?有经验的人?麻烦了

网友:
轻微自旋调一下微调就行

网友:
有可能是校准油门以后动了微调,也或许是遥控电位器不准回抖动。。。最后就是飞控的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摇杆电位器回中不到位。

网友:
检查微调,校准下遥控

网友:
飞控方向安装不正

楼主:
富斯i6 飞控pixhack v3  遥控微调是调哪里  有时候飞会有时候不会也是很纳闷

网友A:
遥控问题,把飞控连接电脑,从飞控参数里面看遥控器的4通道中立点参数是不是15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问题,把飞控连接电脑,从飞控参数里面看遥控器的4通道中立点参数是不是1500。

学习了  我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遥控问题,把飞控连接电脑,从飞控参数里面看遥控器的4通道中立点参数是不是1500。

这个是准确答案,楼主认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