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m2.5无法连接地面站,求助。

楼主(2017-01-19):
昨天晚上还可以连接上,今天突然连接不上地面站了,求解,连接成功后突然又断电。驱动安装是完成了的,重新装了好几次驱动。

网友:
还是驱动问题

网友:
端口波特率对不对

网友:
整個mp移除重安裝

网友:
我也遇到过了,没解决

网友:
就喜欢你这种截图都懒得截全的 ...

楼主:
解决了,谢谢各位。完全卸载软件,清理注册表,重新安装解决了。

网友:
我和你一样的经历   从装个win7系统就好了

网友:
这些都是软件的问题  兼容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