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程】X9D+使用FlyMaster F4飞控Sport端口设置BF的PID参数

楼主(2017-01-19):
先决条件:
1、  OpenTX 2.2.X(暂时最新是2.2.0 RC8)
2、  FlyMaster F4飞控刷Betaflight 3.1(暂时是RC10)
3、  下载对应的LUA脚本
4、  接收机要支持SmartPort遥测功能(如FrskyXSR)

Frsky XSR连线图
方法一:
方法二:

附上我的装机连线图供参考:

设置方法
1、  先做好遥控器的数据备份,以防刷机后数据丢失
2、  更新X9D或plus到OpenTX 2.2.0N360版本
3、  相对应的SD卡也需要更新,不然开机会报错
4、  下载LUA脚本放到SD卡目录\scripts\telemetry\(注意文件名不能超过6个字母)
5、  将FlyMaster F4飞控对应BlueJayF4固件更新到Betaflight 3.1
6、  打开以下UART3口对应的SmartPort功能
7、  打开配置页面Telemetry功能
8、  当遥控器可以正常读取Telemetry数据时就可以去执行LUA脚本了
9、对应的显示页面选择BFS.lua脚本
以后要调PID参数再也不用带电脑或平板了

附上该脚本的按键说明
Usage:
- long press “Menu” to getsave/reload functions.
- press short “Menu” to switchpages.
- press “+”/“-“ to navigate throughfields.
- press “enter” to edit a field.

最后附上下载的文件:
OpenTX 2.2.0 N360   www.fly-master.com/opentx-x9d+-noheli-lua-en-2.2.0N360.bin
BFS.lua   http://www.fly-master.com/BFS.lua
OpenTX 2.2.X SD card   www.fly-master.com/sdcard-taranis-x9-2.2V0004.z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没有飞线就实现数据回传了

前提是这个端口需要有反向器,很少有飞控带两个反向器,因为一个反向器要用SBUS信号输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这样啊,回头升级完试试,那个遥测直接从接受力sport口接线不行吗

因为从sport口出来是通过XSR的信号反向器了,而飞控端没有反向器,所以飞控必需要接收到没有经过反向器的信号才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点不太明白,为什么接到fc的uart3的tx可以让接收机输出到fc?tx只输出不接收输入的啊

UART几不是关键,只要有空余的端口就行,前提是这个固件在用这个端口时可以做遥测用。TX从字面上理解是不接收的,但是固件会配合smartport协议做出一些改动,从而可以支持单线半双工模式,我是这样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一般的f3也可以用吗?还有就是只有bf3.1才能用吗?3.0.1可以使用吗?谢谢 ...

理论上来说一定要OpenTX2.2和BF3.1,F3要看固件,只要没有这方面的BUG都能用

网友(2019-09-28):
引用 网友C:
我用f3飞控时是可以直接连接sport,f4还没用过

STM32F3单片机支持软件反向,F4不支持,只能外挂非门

网友(2017-01-22):
比较高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可以接TX,岂不是只用一个口就可以了?

这是固件决定的,现在的固件好像不能在同一个口的

这个脚本不支持CF的

网友:
楼主,这个脚本支持CF吗?

网友B:
不错不错,一般的f3也可以用吗?还有就是只有bf3.1才能用吗?3.0.1可以使用吗?谢谢

网友:
这个非常实用

网友C:
我有一点不太明白,为什么接到fc的uart3的tx可以让接收机输出到fc?tx只输出不接收输入的啊

网友:
坐标到此一游!~

网友:
这个不错。。。不过现在osd调参也很方便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理论上来说一定要OpenTX2.2和BF3.1,F3要看固件,只要没有这方面的BUG都能用

哦,这样啊,回头升级完试试,那个遥测直接从接受力sport口接线不行吗

网友:
麻烦不,有这个必要吗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
不用反相吧,cli命令里有一个可以设置sport反相。所以sport直接接tx端就可以实现telemetry

网友A:
我是没有飞线就实现数据回传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提是这个端口需要有反向器,很少有飞控带两个反向器,因为一个反向器要用SBUS信号输入的 ...

我用f3飞控时是可以直接连接sport,f4还没用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用反相吧,cli命令里有一个可以设置sport反相。所以sport直接接tx端就可以实现telemetry

如果可以接TX,岂不是只用一个口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