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请教个数码管时钟问题

楼主(2017-01-19):
这些源码只是循环计算24小时的时间,
请教各位大神  这样的时钟可行吗?

实验性质,暂时没添加其他功能,

#include <STC12C5A60S2.H>

sbit DA=P0^0;                        //数码管各引脚定义
sbit DB=P0^1;
sbit DC=P0^2;
sbit DD=P0^3;
sbit DE=P0^4;
sbit DF=P0^5;
sbit DG=P0^6;
sbit DP=P0^7;

sbit B1=P2^4;                        //
sbit B2=P2^7;
sbit B3=P2^6;
sbit B4=P2^5;

unsigned char display_time;        //

unsigned char Data1;        //小时十位
unsigned char Data2;        //小时个位
unsigned char Data3;        //分钟十位
unsigned char Data4;        //分钟个位
unsigned int count;

void Delay1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2;
        j = 169;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_n_ms(unsigned int n) //
{
        while(n)
        {
                Delay1ms();
                n=n-1;//
        }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x)//共阳极数码管
{
        if(x==0){DA=DB=DC=DD=DE=DF=0;DG=DP=1;}//显示0
        if(x==1){DB=DC=0;DA=DD=DE=DF=DG=DP=1;}//显示1
        if(x==2){DA=DB=DG=DE=DD=0;DC=DF=DP=1;}//。。。
        if(x==3){DA=DB=DC=DD=DG=0;DE=DF=DP=1;}//。。。
        if(x==4){DB=DC=DF=DG=0;DA=DD=DE=DP=1;}//
        if(x==5){DA=DC=DD=DF=DG=0;DB=DE=DP=1;}
        if(x==6){DA=DC=DD=DE=DF=DG=0;DB=DP=1;}
        if(x==7){DA=DB=DC=0;DD=DE=DF=DG=DP=1;}
        if(x==8){DA=DB=DC=DD=DE=DF=DG=0;DP=1;}
        if(x==9){DA=DB=DC=DD=DF=DG=0;DE=DP=1;}
}

main()
{
      P2M0=0XF0;
        Data1=Data2=Data3=Data4=0;//初始化
        while(1)
        {
                delay_n_ms(4);//周期为4ms
            count++;
                                        if(count>15000)//一秒计数
                                        {
                                                count=0;
                                                                        Data4++;
                                               if(Data4>9)
                                                                 {
                                                                         Data4=0;

                                                                         Data3++;

                                                                 if(Data3>5)
                                                                 {
                                                                         Data3=0;
                                                                         Data2++;
                                                                         if(Data1<2)
                                                                         {
                                                                                 if(Data2>9)
                                                                                 {
                                                                                         Data1++;
                                                                                         Data2=0;
                                                                                 }
                                                                         }
                                                                         if(Data1==2)
                                                                         {
                                                                                 if(Data2>3)
                                                                                 {
                                                                                         Data1=0;
                                                                                         Data2=0;
                                                                                 }
                                                                         }

                                                                 }
                                                         }

                                                         }

                ///////////////////////////////////////////////////////
                //  萝丽数码管教程模块化显示程序

                display_time=display_time+1;
                if(display_time>3)
                {
                        display_time=0;  //0?1?2?3 ????
                }

                if(display_time==0)//?0?????????
                {
                        B1=1;B2=0;B3=0;B4=0;
                        display(Data1);                //???1???
                }

                if(display_time==1)//?1?????????
                {
                        B1=0;B2=1;B3=0;B4=0;
                        display(Data2);                //???2???
                }

                if(display_time==2)//?2?????????
                {
                        B1=0;B2=0;B3=1;B4=0;
                        display(Data3);                //???3???
                }

                if(display_time==3)//?3?????????
                {
                        B1=0;B2=0;B3=0;B4=1;
                        display(Data4);                //???4???
                }

        }
                        }

网友:
我有个自己写的闹钟程序,需要可以给你

网友(2018-06-04):
楼主可有电路图以及固件啊???想做一个无法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