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赢虐我千百遍,我带好赢取初恋

楼主(2017-01-19):
放花了

楼主:
炸鸡后,在上天起飞直接烧了

楼主:
这个是返修的,应该是撞击导致元器件脱落

楼主:
虽然烧了,不过还是信得过

网友:
好盈应该还不错

网友:
我用好盈乐天,没出过这种类似的问题啊

网友:
20安有点小吧,,,,,,,

网友:
换30a电调。。。而且你这么拿胶带裹着热量散不出去没准也是烧的原因。。。

网友:
我之前也用好盈乐天的,电机噪音好大,转动起来不顺滑,换了中特威那个极光的电机声音小好多,震动也小点。

网友:
哪里短路了??

网友:
飞得这么暴力啊。

网友:
脑补一下,感觉好壮观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电机居然没事
我看到背影后面的mz24遥控。。。豪

网友:
烧完之后机架会极臭那股味道拆了洗都洗不干净,被烟熏到的地方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