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自改一体接收求助

楼主(2017-01-19):
七寸雪花带音频,淘宝购买的自动搜频接收,白色是音频线,可接好后就是没声音,发射加摄像头(带麦克)应该没问题,不知道啥原因?求大家指点

网友A:
这个显示器带不带音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显示器带不带音频的

有的,有喇叭,最后一张就是拆开的样子

网友B:
我关心有没有图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关心有没有图像

有图像,图像没问题

网友C:
明天我也准备装 先学习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天我也准备装 先学习了呵呵

有音频吗

网友D:
你这个显示器从接线来看,只有一路电源,两路视频,没有音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显示器从接线来看,只有一路电源,两路视频,没有音频

店家说一路视频,一路音频

网友E:
貌似只有图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貌似只有图像

为啥呢,喇叭都是原带的,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貌似只有图像

那白色输入线不是音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显示器从接线来看,只有一路电源,两路视频,没有音频

白色线不是音频吗?

楼主:
驱动板后面接线,没改装

楼主:
这是接收的这接线,我都是黄接黄,白接白,没音频,求指点

网友F:
先给白线直接输入音频信号,看有没有声音,音源可以选手机或影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给白线直接输入音频信号,看有没有声音,音源可以选手机或影碟机。

驱动板后边是接了音频对吗?另外还想问这个驱动板还能添加一路视频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驱动板后边是接了音频对吗?另外还想问这个驱动板还能添加一路视频吗?

看电路板是可以的,有AV2端口,通过面板AV键转换AV1或AV2.

网友:
高手挺多,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电路板是可以的,有AV2端口,通过面板AV键转换AV1或AV2.

没有av2,这驱动后面接的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av2,这驱动后面接的对不对?

板子可能是印刷错误,把AV2印刷成AN2了

网友F:
接线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接线没有问题

谢谢,我再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接线没有问题

再问下,接受音频的音频引脚输出是不是可以直接做音频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接线没有问题

再问下,接受芯片的音频引脚输出是不是可以直接做音频线?

网友:
声音是假的

网友G:
其实玩fpv不带音频也可以的,最后也只能听到桨的声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白色输入线不是音频吗?

应该是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为啥呢,喇叭都是原带的,求指点

没功放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玩fpv不带音频也可以的,最后也只能听到桨的声音了

感觉桨的声音刺激点,尤其是加速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功放电路

能不能直接从接收模块的芯片引出再接功放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问下,接受芯片的音频引脚输出是不是可以直接做音频线?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音频输出脚就是输出接到的小信号音频,这个音频信号经过功放放大后就可以通过喇叭出收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直接从接收模块的芯片引出再接功放呢?

只要有售号都可以的

网友:
改的不是图传,是屏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