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问题,大神们看看怎么解决

楼主(2017-01-19):
  最近在某某电子入了一块18A的电调(店家自称是大疆的),兴高采烈地接上2S电源、无刷电机、接收机,但只听到电机只是(滴滴)两声循环发响,却是不转,还请大神们出招解答!!!!
谢谢!!!!!不甚感激!!!!!!!!!

网友A:
大疆的电调不能校准行程,默认1000-2000,所以你需要调整你的遥控器的engpoint,也就是加大遥控的行程直到电调校准成功。没有经验的话还是买一般能校准行程的电调吧

网友A:
以前在大疆用过这种电调,这种很适合开发飞控用,直接连接遥控器确实比较麻烦

网友B:
是不是要油门校准

网友:
还没油门校准

网友:
大疆的电调?

网友:
油门没校准呀

网友:
油门没校准怎么转

网友:
换3s电池试试

网友:
校准油门行程

网友:
油门没有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要油门校准

我一直用的有刷,无刷没用过,这款不知道要不要校准,店家只说是18A大疆电调

楼主:
我一直用的有刷,无刷没用过,这款不知道要不要校准,店家只说是18A大疆电调;
怎么校准呀!!!???

楼主:
好象是的,不知道真假

楼主:
这款怎么校准呀??亲

楼主:
这款好象不用校准的,怎么校??谢谢!!!!!!!!

网友:
店家应该给你一个电子档说明书,没有的话你可以找找淘宝同款电调下面有没有说明书,有详细的故障音定义介绍。楼主应该是没有校准油门行程,方法是,打开遥控,油门推最高,电调上电,听到提示音后立刻把油门拉最低,电调发出提示音校准成功,这时候再退油门电机能转了

网友:
试试把控油门推到最高,然后电调通电,等滴滴两声后,油门拉到最低,等它叫完成自检,不叫后应该能用了。

楼主:
店里面大概写着3S-4S,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谢谢!!!现在没3S电池,有了马上试试。

网友C:
这款电调是没有bec的,需要外接5v电源,介绍上说不需要校准油门

楼主:
大神,你用过这款电调没有??怎么校呀??!!谢谢!!!!!!

楼主:
我一直用的有刷,无刷没用过,这款不知道要不要校准,店家只说是18A大疆电调;
谢谢请指导!!!!

网友D:
接收机供电了吗?滴滴两声应该是检测到是2S电池了,后边要有一个滴一声才对,说明准备就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款电调是没有bec的,需要外接5v电源,介绍上说不需要校准油门

是的,是的,店里面是这样简单介绍的,不过就是现在已经接了“电调的2S电源+接收机的5V电源”,电机还是只“滴   、滴”连续2声循环,并不转,不知道是不是电压不够??!!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收机供电了吗?滴滴两声应该是检测到是2S电池了,后边要有一个滴一声才对,说明准备就绪

接收机也5V供电了,只是电机光(滴、滴)两声不断循环,却不转的
谢谢!!!!!!!!!!!!

网友E:
油门推到最大,卸桨上电,滴滴拉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接收机也5V供电了,只是电机光(滴、滴)两声不断循环,却不转的
谢谢!!!!!!!!!!!! ...

那就校准下油门行程,油门摇杆打到最高,然后电调接电源,滴滴两声后油门拉到最低,待提示音过后试试能转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油门推到最大,卸桨上电,滴滴拉下

谢谢指导!!!!!!!!
我再试试!!

网友:
这个电调不支持2s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校准下油门行程,油门摇杆打到最高,然后电调接电源,滴滴两声后油门拉到最低,待提示音过后试试能转 ...

好,我马上试试!!!
谢谢大神指导!!!!!!!

网友F:
而且大疆电调不用校准。。

楼主:
不知道,店家没说清,只是简单介绍,好象3S-4S,希望不是电压问题,现在还没有3S电池,有了马上测测,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而且大疆电调不用校准。。

哦,好象不用的,那就只剩下换电源了,还得搞块3S,这个还得马上开始。
谢谢指导!!!!!!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是的,店里面是这样简单介绍的,不过就是现在已经接了“电调的2S电源+接收机的5V电源”,电机还是 ...

那就不太清楚了,我原来打算入手呢,后来看上别的了,没用过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直用的有刷,无刷没用过,这款不知道要不要校准,店家只说是18A大疆电调 ...

试一下啊

网友G:
接收机没识别到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我马上试试!!!
谢谢大神指导!!!!!!!

我也是新手

网友:
油门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不太清楚了,我原来打算入手呢,后来看上别的了,没用过这个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接收机没识别到电调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疆的电调不能校准行程,默认1000-2000,所以你需要调整你的遥控器的engpoint,也就是加大遥控的行程直到 ...

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在大疆用过这种电调,这种很适合开发飞控用,直接连接遥控器确实比较麻烦 ...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
我再试试!!

祝你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