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原地打转飞不起飞怎么回事?

楼主(2017-01-20):
穿越机装APM2.8 6mgps参数调好后试机发现飞机在地面转圈飞不起来,是什原因?

网友:
APM?我勒个去,你咋不装pix

网友:
桨装错了

网友:
加油门也飞不起来?

网友:
没装好吧

网友:
飞控位置不对

网友:
你需要检查电机转向和桨叶安装是否正确,具体如图